[STM32F1] STM32F1管理未使用的中断?

楼主(2014-11-07):
STM32F1管理未使用的中断?

51的时候KEIL帮助有说明。
这个MDK,STM32的有
为避免出现意外中断(无论源是什么)而导致问题,建议在相应的向量中放入有效的中断程
序地址,来管理所有可能的中断源。
在下面的示例中,未使用的中断向量指向“dummy”标签,该标签中填充了简单的“从中断
返回”指令。
未使用中断的管理示例 (ST7): .dummy
iret
segment 'vectit'
.pwm_it DC.W    dummy           ;单元 FFE0-FFE1h
DC.W    dummy           ;单元 FFE2-FFE3h
.i2c_it  DC.W    i2c_rt          ;单元 FFE4-FFE5h
.sci_it DC.W    dummy           ;单元 FFE6-FFE7h
.tb_it DC.W    dummy           ;单元 FFE8-FFE9h
.ta_it DC.W    dummy           ;单元 FFEA-FFEBh
.spi_it DC.W    dummy           ;单元 FFEC-FFEDh
.can_it    DC.W    can_rt          ;单元 FFEE-FFEFh
.ext3_it DC.W    dummy           ;单元 FFF0-FFF1h
.ext2_it   DC.W    dummy           ;单元 FFF2-FFF3h
.ext1_it  DC.W    dummy           ;单元 FFF4-FFF5h
.ext0_it DC.W    dummy           ;单元 FFF6-FFF7h
.mcc_it  DC.W    dummy           ;单元 FFF8-FFF9h
.nmi_it  DC.W    dummy           ;单元 FFFA-FFFBh
.softit     DC.W    pc_jp           ;单元 FFFC-FFFDh
.reset     DC.W    init            ;单元 FFFE-FFFFh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我现在用的是STM32F103VG ,那么启动代码的如何处理未使用的中断??
交流请问?

网友A:
默认是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默认是关

嗯。默认是关的。
但是还是应该处理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。默认是关的。
但是还是应该处理的。

都关了你还处理它干什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关了你还处理它干什么。

意外中断。安全软件最基本的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