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MCU系统需要一颗看门狗好呢还是多颗

楼主(2014-11-07):
假如一个系统中有3个MCU他们之间用通讯线进行通讯, 大家觉得每个MCU独立看门狗好呢, 还是总共就是一个看门狗好呢(任意一个MCU异常系统都要重启);

网友A:
3个MCU之间使用逻辑通讯(例如SPI)互相诊断,例如有A\B\C三个MCU,可使用1个看门狗硬件监控A,然后A与B通讯监控,当B异常时,A的IO拉低B的RESET信号,硬件复位B.同理,A也使用这种方式硬件监控C.   当然如果安全等级要求更高,B与C之间也可互相监控.

网友A:
如果安全等级要求最高,例如要到达SIL3级别,可能每个MCU都要硬件看门狗.    刚刚说的方法,两个MCU不能互相控制RESET信号,否则上电时容易出现问题.

网友B:
楼主所及情况显然各自拥有看门狗较好。

网友C:
搞个与门,只要一个不feed dog了,就全reset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