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emoCode下载] [ADC][M051]使用ADC得到內嵌Temperature Sensor的值

楼主(2014-11-07):
這次跟大家分享, 如何去得到M051內嵌Temperature Sensor的值.

首先使用ADC7轉換Band-gap的電壓值, 再利用Band-gap定值反推出ADC的參考電壓.
求出參考電壓後, 接著使用ADC7轉換Temperature Sensor探測的值, 並反推出電壓值.
最後使用轉換公式Vtemp (mV) = Gain (mV/℃) x Temperature (℃) + Offset (mV),
就能夠得到Temperature的值.
詳細參數(諸如:Band-gap電壓值以及Temperature Sensor公式參數), 請大家參考M051的Datasheet.

网友A:
楼主高手啊,学的不错啊。

网友B(2015-05-08):
Vtemp (mV) = Gain (mV/℃) x Temperature (℃) + Offset (mV)

网友C:
最後使用轉換公式Vtemp (mV) = Gain (mV/℃) x Temperature (℃) + Offset (mV),
这个公式如何用,测量的结果是什么啊?

网友D:
以前有人问过这个问题,手册都找不到答案,这下解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最後使用轉換公式Vtemp (mV) = Gain (mV/℃) x Temperature (℃) + Offset (mV),
这个公式如何用,测量的结 ...

Vtemp是溫度sensor的輸出電壓, Gain和Offset是常數, 可以參考Datasheet,
Temperature是我們要的溫度結果.
所以要求出Temperature我們可以用Temperature = (Vtemp - Offset)/Gain 來算出.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Vtemp是溫度sensor的輸出電壓, Gain和Offset是常數, 可以參考Datasheet,
Temperature是我們要的溫度結果. ...

以前不知道这些,听你这么讲,终于知道了。

网友:
好多人问这个,终于有方法了

网友E:
一看就知道楼主学的很精
下载了

网友F:
楼主学的很认真
谢谢分享

网友D:
一看就知道楼主学的很精
下载了,学习一下,看看准确不。

网友G(2015-07-23):
学习了,正在做ADC,赞一个!!

网友:
我在手册上都没找到,楼主太牛X了,竟然帮大家找到转换关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