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stm32的can取消发送,谁用过??什么场合用?

楼主(2014-11-07):
如题

网友A:
队列已满,但又是紧急事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队列已满,但又是紧急事件

水平有限 没看懂。
别的芯片也有这功能么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水平有限 没看懂。
别的芯片也有这功能么?

意思是,前面要发送的数据很多,都在排队,都排满了,后面的就取消,不用排队,也就是用发送;
其它家的ARM不清楚,你可以去看看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意思是,前面要发送的数据很多,都在排队,都排满了,后面的就取消,不用排队,也就是用发送;
其它家的A ...

en 多谢。
是不是又是ST的**肋。吸引眼球的。

还有ST的busoff的硬件设置重启 不知道芯片内部是怎么做的
、?
估计和传统套路不符。
目前打算还用硬件寄存器自动复位,希望不会害惨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