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293电机驱动

楼主(2014-11-07):
我自己做的L293D电机驱动,驱动一个电机的时候L293不是很烫,但驱动2个电机的时候,一下就很烫了。是什么原因呀。。

网友A:
这是问题吗?…
我还准备驱动拾个电机呢!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问题吗?…
我还准备驱动拾个电机呢!…

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,其实我是想问为什么293一下就发热了,主要是什么原因? 有不有什么好解决的方法?

网友B:
:L功耗大 肯定发热呀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功耗大 肯定发热呀~

哦,新手,嘻嘻,有好多不懂的。 谢谢啦。:)

网友C:
加个散热片,不行再加个风扇,只要通过L293的电流不过流,问题就好解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加个散热片,不行再加个风扇,只要通过L293的电流不过流,问题就好解决。

嗯,谢谢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