延时电路继电器不闭合

楼主(2014-11-07):
继电器的线包内阻是155欧姆,经过一个三极管V4控制其通断,电路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上电时候RC的原理进行延时,但是上电的时候发现,N久了继电器都没有吸合,测试TP1,电压为10V,测试V4的B极,为0.62V,稳压管V5(5.1V)的阴极电压为4.6V,大家看看电路那个环节出问题了?三极管也换了,稳压管也换了,继电器也换了,都不行。
1.三极管B极电压为0.62V,难道没有导通?
2.为什么V5的阴极电压为4.6V而不是5.8V?
3.后来我直接将TP1测试点通过连线接地,继电器可以接通,然后去掉接地连线,继电器居然没有断开,继续闭合,测试TP1,依然为10V

网友A:
将稳压管一端接三级管基极,一端接地,R11和R12阻值减小,或增加R10的阻值,此问题定能解决

网友B:
有几个问题弄明白了,就好理解。
1.继电器的吸合电压和释放电压是不一样的,所以继电器吸合后,只要保持电压在释放电压之上,继电器仍然会吸合。
2.TP1的电压为10V,说明三极管没有饱和导通,饱和导通后TP1应该小于0.1V。三极管饱和导通的条件是基极注入的电流要足够大。
3.从基极电路看,显然是电阻太大。
要不去掉稳压管。要不减小基极电阻

网友C:
可能电阻太大了,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;

网友D:
三极管没有饱和导通。

感觉楼主的模电学的不太好,这个电路不能这样设计,最好用两只三极管组成施密特触发器。

网友E:
47uF、33K、39K  时间是否过长?…
解决办法之二是:上复合管!…

网友F:
同意以上各楼的看法,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