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一道面试难题

楼主(2014-11-07):
我买了一本书,书名叫《电子电器工程师必知必会》
书中提到一个面试难题,却没有给出答案。
我想了一下,可惜想不出来,感到摸不着头脑。
不过书上说这根常识有关。
题目是这样的:
你站在一间房子里,有两根绳子从高高的天花板上垂下来。如果你抓住其中一根走向另外
一根,这第二根绳子还要几英尺才能抓到(因为它是垂直掉下来的)。你的任务是要把两根绳子
系在一起。你只有三个工具来完成这个任务:一盒火柴、一见方的卫生纸和一把螺丝刀。你如何
能将绳子系在一起呢?
哪位大神知道,望告知。谢谢!

楼主:
高手支招啊

楼主:
感觉不对呀。题目中说的是系在一起。
而且还有工具:螺丝刀、火柴、卫生纸。

网友A:
卫生纸可以做绳子,续长度,这样就够得着了。螺丝刀干嘛用的?难不成是绳子吊在吊灯或者吊扇上,要用螺丝刀卸了绑好再重装?火柴?扫了卫生纸可以加热,热胀冷缩把绳子伸长?匪夷所思。。

还有可能是卫生纸做的绳子不好绑在绳子上,容易滑,先把绳子绑在螺丝刀的刀头一段,然后卫生纸绑在螺丝刀柄那一段。。。

其他的,不懂了。

楼主:
看来这个题目还真难。

网友B:
把螺丝刀绑到另一根绳子,让它来回荡,你站着抓住不就行了吗

网友C:
螺丝刀用来拆天花板,把绳子拆了.题上又说没能拆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解答。
我感觉7楼说的有道理。5楼说卫生纸可以续长度也有道理。
只是火柴干什么用不太清楚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各位的解答。
我感觉7楼说的有道理。5楼说卫生纸可以续长度也有道理。
只是火柴干什么用不太清楚。 ...

这是面试题,跟工作有关。就像我们工作的时候,不一定要把所有的资源都用上,能完成就行。题目又没有要求一定要用火柴。

网友D:
火柴可以把房子点着。烧完了绳子还剩下的话就可以系在一起!呵呵

网友E:
作者的意思如下:

书的下面有提示了“答案跟单摆和螺丝刀有关”:

楼主:
谢谢!我还真没注意。

网友F:
哈哈,路过观赏一下下,涨涨知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