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高手16f676单片机怎么编程

楼主(2014-11-07):
请问高手16f676单片机怎么编程:2和3脚是两路输出,是在识别时候一路输出,一路检测,(一个E型铁上并绕了两路线圈在按键13脚时一路输出线圈工作几微秒放开几微秒,循环十次后,另一路找到E前面的S N磁铁往复大小使线圈电压或电流不同,垫行2脚或3脚工作2分钟后停止)在工作中7脚8脚LED灯亮(两个灯由另一个12脚按键按下使2脚或3脚线圈工作几微秒放开几微秒循环2分钟后停止,在2分钟内13脚可开可关,关后二个灯闪三次,12脚按一下一个灯、按一下换一个灯、按一下二个灯,循环,2脚工作灯不闪,3脚工作灯闪依次不变)。4 5 6脚是充电用,9 10 11脚是充电量,2.4V时灯闪,2.5V时另一个灯,2.6V时另一个灯,2.7V时三灯都亮不闪。

网友A:
此处省去1万字。。。。

楼主:
不知道什么意思,本人开了一个小作坊工厂,HEX文件的别人写的,我自己烧写,因为量不大每批产品作配套不一样程序调,调的就是时间延迟不一样,每次求人家,问人家拿源程序,人家说技术上没有那么简单的,要了几次总有理由,求高手教一下,我买了pic学习板看了没全面,也不知道头文件,引脚,定义,我把网上的差不多的程序复制到HXD软件上再导出hex文件,烧上不能用。白天上班晚最好能碰上高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知道什么意思,本人开了一个小作坊工厂,HEX文件的别人写的,我自己烧写,因为量不大每批产品作配套不一 ...

把源程序买下来吧!要不再找个人写一个!

网友C:
只能呵呵了。
说明设计者设计不科学,说明使用者因为不懂没有提合理的要求。

你可以提出你的合理要求,让设计者修改程序,也可以重新让其它合格的设计者设计。
程序要求每个延时都可以方便的调整,或者使用者可以自行设置,如果什么都是死的,这不是合格的程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源程序买下来吧!要不再找个人写一个!

多谢,我源程序已拿来是记事本ASM文件,不知怎么操作,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多谢,我源程序已拿来是记事本ASM文件,不知怎么操作,

汇编程序如果没有基础学习比较困难,下载个MPLAB编译环境慢慢学习,676的汇编用了很长时间,这个项目费用不会很多!

网友A:
别继续汇编了,以后维护头疼你
还是早点换C吧,早日脱离苦海

楼主:
pic16f676在
KEIL怎样生成HEX文件,接下来出现一个对话框,要为项目选一个CPU。点击左侧的树状目录滚动条EL”选中“xxxx”,单击确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汇编程序如果没有基础学习比较困难,下载个MPLAB编译环境慢慢学习,676的汇编用了很长时间,这个项目费用 ...

我用keil3转hex文件在创建时有错误A61和错误A9

网友B:
keil3不能选择16f676芯片,下载MPLAB,然后导入.hex文件!

网友D:
说的有点乱。。。还不如上个电路图来的直接

网友E:
那么费劲,一顿饭,让以前那技术提供有偿服务,最好成为朋友

网友A:
开始学C,找人用C帮你开发,以后就可以自己维护;
这才是上策,当然楼主有毅力,也可以继续维护当前的汇编,不过就是觉得效率不会怎么高,
汇编维护确认很头疼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始学C,找人用C帮你开发,以后就可以自己维护;
这才是上策,当然楼主有毅力,也可以继续维护当前的汇编 ...

谢,因现在有点急只调程序的延迟,把这汇编参考能写C言吗,你那个城市,我宁波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keil3不能选择16f676芯片,下载MPLAB,然后导入.hex文件!

昨夜装好MPLAB生不出来hex文件,是不是文件内有中文注解,汇编后面扩展名用过msc as c asm都用过,就在配置pic16f676选中后下一步ccs cc ornpiler for pic10/12/14/16/.....下框是C:\Program Files\Microchip\MPASM Suite\P16F676.INC.这步可能有问题,请教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昨夜装好MPLAB生不出来hex文件,是不是文件内有中文注解,汇编后面扩展名用过msc as c asm都用过,就在配 ...

我是宁海的, MPLAB使用先选择芯片型号,再建立工程项目(注意文件路径不可有中文),然后再编译..   P16F676.INC是头文件名!
可参考 MPLAB 使用说明:

网友B:
新建一个项目,添加一个.ASM文件到项目中,asm文件中
LIST P=16F676
#include <P16F676.INC>
configue中device选择16676

网友G:
让对方帮你建好项目文件,并把整个项目文件打包压缩后发给你。

然后让对方把使用的软件名称和版本都告诉你。

你根据他提供的软件名称和版本安装相关的软件后,直接点项目文件后就可以打开编译了。

烧写可以脱机烧写,也可以在线烧写,脱机烧写一般使用PM-3这一类的专用编程器,在线一般用ICD3或者KIT3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,因现在有点急只调程序的延迟,把这汇编参考能写C言吗,你那个城市,我宁波的 ...

有没有汇编,根据电路和功能要求,都可以用C实现的嘛
不至于你代码量受制于FLASH,非要汇编才可以吧

楼主:
还是不能hex文件

楼主:
完成最下一行红字BUILD FAILE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汇编,根据电路和功能要求,都可以用C实现的嘛
不至于你代码量受制于FLASH,非要汇编才可以吧 ...

没有线路,脚的用处可以丨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有线路,脚的用处可以丨吗

你描述清楚了,应该问题也不大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描述清楚了,应该问题也不大;

加我QQ