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win8.1安装FT232R驱动不成功

楼主(2014-11-07):
在win8.1 64位机器上装了半天,还是装不上,下了很多驱动试了,还是不行,这些驱动都不行
CDM v2.12.00 WHQL Certified
CDM v2.10.00 WHQL Certified
ft232rusbuart
FTDI-X64
CDM v2.08.30 for Windows 8.1
都试过了,还是不行,哪位大侠有麻烦共享一下,感谢!!!

网友A:
Win8系统不适合电工用,会有很多很多兼容性麻烦的。

网友B:
赶时髦的后果,哈哈,乖乖的缩回win xp吧

网友C:
欢迎使用opensuse,驱动默认都帮你安装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啥出错信息?可参考http://www.ftdichip.com/Support/Documents/AppNotes/AN_234_FTDI_Drivers_Installatio ...

安装驱动时选择了驱动的路径。但是提示找不到驱动文件。

网友E:
win8.1貌似兼容不好   win8还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win8.1貌似兼容不好   win8还可以

我之前用起过,但是后不知道怎么就用不了了

网友D:
查INF文件和SYS文件是否齐全。WIN8和8.1要求CAT文件数字签名,没签名的话,要绕道而过。

网友F:
x64需要在安全模式下,绕过CAT,具体见高级启动模式

另外,参考
http://www.cnblogs.com/emouse/p/3452721.html

楼主(2015-01-12):
终于大侠出现了,链接http://www.geek-workshop.com/thread-11209-1-1.html,在此向大侠致敬!

网友G(2015-11-03):
引用 楼主:
终于大侠出现了,链接http://www.geek-workshop.com/thread-11209-1-1.html,在此向大侠致敬! ...

推,就是山寨的ft232的pid是0,早期的驱动对pid不检测,后来的严格了,还是觉得12楼的帖子里面改inf的pid为0,就是山寨的专用驱动了,当然,山寨货最好是在芯片里面加上那个pid6001,山寨还弄特色,有差异就是麻烦了。

网友H(2016-02-19):
你的FT232是盗版的,估计已经被win8给弄死了,你现在回到XP估计也不行了,win8遇到盗版的会将硬件里面的东西改了使之彻底失效。

网友I(2018-04-08):
请问wen10  64位系统该怎么装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