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l学习笔记

楼主(2014-11-08):
最近刚接触stm8l头大,上来就看固件库看的头晕,开始的时候资料也少现在也是幸好找到了RM0031这些资料虽然是英文总比以前找不到寄存器好多了。

楼主:
用的板子是stm8l-discovery的板子 第一步先来看看让一个led点亮闪烁起来
#include "stm8l15x.h"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ms)
{
unsigned int i;
while(ms--)
{
  for(i=ms;i>0;i--);

}

}
int main (void)
{
while(1)
{

GPIOC->DDR=0X80; //pc7配置为输出
GPIOC->CR1=0X80;//推挽输出
GPIOC->ODR=0X80;//高电平
delay(500);
GPIOC->ODR=0X00;
  delay(500);
}

}

楼主:
来看一下固件库的编程  GPIO.C里面总共有这么几个函数来看看起作用学习下
GPIO_DeInit ()函数里面就是把各个端口赋0也就是上面的 RESET VALUE
void GPIO_Init(GPIO_TypeDef* GPIOx, uint8_t GPIO_Pin, GPIO_Mode_TypeDef GPIO_Mode) //选择端口 配置模式
下面3个函数可以说就是一个只是处理方式不同而已 一个或一个与
void GPIO_WriteBit(GPIO_TypeDef* GPIOx, GPIO_Pin_TypeDef GPIO_Pin, BitAction GPIO_BitVal)  //GPIO_BitVal 可选择SET与RESET也就是0与1
void GPIO_SetBits(GPIO_TypeDef* GPIOx, uint8_t GPIO_Pin)  这个就相当于上个函数选择了set
void GPIO_ResetBits(GPIO_TypeDef* GPIOx, uint8_t GPIO_Pin) 这个reset

楼主:
记得在stm8l15x_conf.h 打开gpio.h

网友A:
学习进步的过程势必是痛苦的,但是学会之后就会发现简单的要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楼主分享;

多谢版主帮忙 开始搞低功耗被halt困惑了好久,项目虽然完成了但是不理想,主要是开始讨论方案就选错了 选的普通数码管这是个致伤,如果换成段式液晶就会好多了

楼主:
现在在源程序基础上加上时钟 因为系统默认时钟为HSI 改成切换为LSE 初始化中用到了while判断lse是否准备就绪 有个坏处 外部时钟坏了系统可能卡死在这里
有个问题要请教大神们 为什么不能用GPIOC_DDR呢 只能用GPIOC->DDR?找了一下也没看懂不都是操作结构体吗

楼主:
main

main

init

ini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学习进步的过程势必是痛苦的,但是学会之后就会发现简单的要命。

是的只要静下心来学,会发现原来自己认为很难得东西其实也不是那么难

楼主:
切换时钟所需寄存器 及操作流程图 主要看software那一块 硬件不需要管

楼主:
   CLK->ECKCR = 0x04;//确认开启lse
    CLK->SWCR = 0x02;//使能切换
    CLK->SWR =0x08;//选择LSE为时钟源
     CLK->CKDIVR =00;//不分频

寄存器那有错误 要先开lse即   CLK->ECKCR = 0x04;
CLK_LSEConfig(CLK_LSE_ON); //确认开启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_SYSCLKSourceSwitchCmd(ENABLE);            //使能切换
       CLK_SYSCLKSourceConfig(CLK_SYSCLKSource_LSE);   //选择LSE为时钟源
      CLK_SYSCLKDivConfig(CLK_SYSCLKDiv_1);     // 不分频

光看流程图没看lse那边的介绍吃了亏 回去详细看了下 虽然手册上说选为时钟源可以自动开启 但是一切换又默认回到了hsi这是怎么个情况待解决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多谢版主帮忙 开始搞低功耗被halt困惑了好久,项目虽然完成了但是不理想,主要是开始讨论方案就选错了 选 ...

用OLED屏也省电的;
段式液晶一般要定做的,特别低功耗的,还不太好找;

楼主:
恩 主要是外壳什么都定好了 这几天就要拿去测试了。只能说这个方案不成熟 估计还要改

楼主:
板子上的按键对应的是GPIOC1 外部中断1产生按键 并对GPIOE7进行写操作 控制LED亮灭 这是程序ITC中所要用到的寄存器极中断操作    waibu

楼主:
外部按键中断 下降沿只能进入一次 所以可以这样写 如果是低电平标志好像清不掉 要加松手检测

网友C(2014-12-17):
楼主你的寄存器手册那搞的,共享下吧   我现在刚开始搞STM8L152   没有寄存器手册  啥都干不了啊

网友D(2015-07-09):
刚学stm8l  连stvd和cosmic都没连接上

网友E(2015-10-27):
引用 楼主:
切换时钟所需寄存器 及操作流程图 主要看software那一块 硬件不需要管

我在用库函数,也是这么设置,仿真下载不了

网友F(2016-01-17):
楼主,有没有RTC的程序啊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现在在源程序基础上加上时钟 因为系统默认时钟为HSI 改成切换为LSE 初始化中用到了while判断lse是否准备 ...

应该可以的,同问~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用的板子是stm8l-discovery的板子 第一步先来看看让一个led点亮闪烁起来
#include "stm8l15x.h"

程序都差不多嘛,关键是它的独特性能是什么,怎么用

网友:
楼主,库函数的手册在哪下载啊

网友I:
为什么不能用GPIOC_DDR呢 只能用GPIOC->DDR?

网友J:
我是直接用汇编写。简单快。

网友(2016-03-10):
也是刚开始接触STM8,支持一下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