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509A运行程序暂停后又自动运行,且不能手动停止,只能断电

楼主(2014-11-08):
5509A在程序运行到断点处或运行一下后手动暂停,然后查看寄存器数据或不进行任何操作,一段时间后程序又自动运行起来,且不能手动停止,也不能使用Alt+C断开连接,只能断电。请问是什么情况啊?@zhangmangui @xm419 谢谢!

网友A:
你重新分配一下空间试试

网友A:
以前做fft遇到类似的问题,程序跑飞了,不执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重新分配一下空间试试

哦,好的,谢谢!

网友B:
仿真器的问题吧      性能怎么样
仿真器和CCS软件之间实时在通信      仿真器性能会造成无法停止或者CCS死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仿真器的问题吧      性能怎么样
仿真器和CCS软件之间实时在通信      仿真器性能会造成无法停止或者CC ...

应该不是仿真器的问题,不仅是无法停止,关键是它先自动运行,然后无法停止,显示running的时候,是没有运行代码的,好像在空转。

网友B:
奇怪的问题 你在找找规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奇怪的问题 你在找找规律

嗯~好抓狂~就要写论文了,还没有结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