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控制方法] 请教:关于灯和按钮的控制

楼主(2014-11-08):
现在一个面板上有很多灯和一些按钮,现在想按钮按一下,能把按钮的动作编码输入到一个VC程序里,然后让VC程序通过不同的码来判断是哪个按钮动作,从而控制面板上指定灯的亮灭,请问各位大侠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呢,淘宝上能否买到现成的电路板可以用?

网友A:
   你是多此一举的弄到VC的PC机上去,当然,如果你非得使用PC机来做一些判断也可以,那就采用如下的方案:
    设计一个单片机或者ARM板,具有串口(RS232)或者USB功能的,然后将你的这个按键通过串口协议发给PC机,PC机接收到你的命令后,处理返回命令给您的这个单片机系统从而控制LED的亮灭即可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串口通信。

网友B:
其实就是上位机和下位机的通信协议的问题.
最简单当然是用串口来实现. 通信底层的软件网上很好找.
协议呢, 就看具体情况来设置了, 当然是越简单越好咯

网友C(2014-12-23):
2# 3# 都说对了。 只是想不通,你这个为了学习呢? 还是产品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