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kinetis 串口有自动波特率检测吗?

楼主(2014-11-08):
如题,很多芯片都有,不知道kinetis有没有,看资料没看到.
还是有相近功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?

网友A:
你好,楼主!
目前我所知道的Kinetis芯片都是自己手动配置波特率的,没有自动波特率检测的功能。
谢谢。

网友B:
这个要靠软件和通讯协议实现,芯片不会自带这功能的。
你说“很多芯片都有”,哪些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要靠软件和通讯协议实现,芯片不会自带这功能的。
你说“很多芯片都有”,哪些有? ...

lpc177x_8x 全系列都有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lpc177x_8x 全系列都有

是啊?那值得看看,看看怎么实现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啊?那值得看看,看看怎么实现的。

硬件实现的,自动波特率完成后又中断产生.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lpc177x_8x 全系列都有

你说的是不是LPC177x的Boot中自动检测啊?那个应该也是用软件实现的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说的是不是LPC177x的Boot中自动检测啊?那个应该也是用软件实现的吧?

不是的。你看这个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不是的。你看这个

还真是,呵呵,飞思卡尔肯定是没有的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