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把ucosiii移植到STM32F407中,怎么点亮LED?

楼主(2014-11-08):
貌似ucosiii自带一个点亮LED的工程,我烧到板子里,怎么没反应?

网友A:
那就仿真下看看;
还有用万用表或示波器量下,LED的IO引脚输出是否正确;

网友A:
当然也有可能哪里程序有问题吧;

网友B:
有没有可能是板子的问题呢

网友C:
看到这类帖子,总是会不由的怀念起一些美好的事情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