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出的数据串少了前半部分,后半部分也少了

楼主(2014-11-08):
我用68013通过FIFO的方式与外部FPGA进行通信,采用通道2, 因FPGAP 这边读FIFO是被控制的, 并不是FIFO有数据就一直会读, 测试时发现,当FIFO有数据时,FPGA马上去取数据就,能正常读出数据,当FIFO存入数据后,FPGA因其它的原因等待一段时间去读FIFO时, 读出的数据串少了前半部分,后半部分也少了

网友A:
当上位机再发一次数据到FIFO时呢

楼主:
FPGA马上读出时, 前一个数据包的后半部分读出来了,再加上新的数据包的前半部分也读出来, 后面发数据包就是重复的这样

网友B:
看看你的读信号使能SLOE和SLRD的控制对不对

楼主:
还有就是把EP2设成4缓冲, 当向USB-FIFO写入两个数据包的数据后,再启动FPGA去读时, 这时读出的数据全是零

网友C:
读写FIFO的时序有问题

楼主:
但我设为FIFO有数据FPGA立刻去读时,能正常读出数据

网友D:
不懂 ,帮顶了吧

网友E:
建议用示波器查看一下相关引脚的时序,多半是你的控制逻辑出了问题。

楼主:
好的, 我知道了

网友F:
又是68013!!难道就没有大神给大家出个教程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