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
请教一个AMS1117不能启动,无3.3V输出的问题。

楼主:
问题现象是:我用24V电源适配器作为直流输入,用DCDC芯片LM25011输出5V,然后用AMS1117-3.3输出3.3V。
5V正常工作电流是400MA,3.3V正常输出电流是160MA。现在出现的问题是:产品在生产过程中,偶尔出现3.3V无输出的情况,输出电压大约是0.1-0.3V之间,24V断电后重新上电,就又正常了。。。当1117无输出时,我让板子继续通电10分钟,摸1117发现一点不热。说明不是短路,是根本就没起来。。。

我首先怀疑是11117有问题,的确换了一个不同丝印的1117后,没有出现不能启动的问题。我对拆下的1117单独测试,发现输出电流在0.8A时,才会出现无输出的现象,而且是打嗝保护。。。输入5V瞬间上电很多次试验都没有发现无输出的情况。所以不能判断是1117不行。

再就是怀疑布线有问题,但是1117作为一个LDO,在输入5V正常的情况下,不应该没有输出吧。。。

查了2天了,没头绪,主要是问题现象偶尔出现,不是每次都有。请了解的指点一下。多谢。

网友A(2014-11-08):
1、断开负载,用上面的电源电路单独测试,是不是负载带不起来(可能5V的DCDC供电的能力不够);
2、看下你的DCDC芯片,对负载电容有没有什么要求;

网友B:
可能是焊接隐患

网友C:
  楼上有经验,这个是存在可能

网友D:
LDO电路外围电路很简单,LAYOUT的时候,注意LDO的散热设计。还有输出电容是有要求的,LDO需要输出电容进行补偿,若匹配不对,就会工作不稳定。LDO规格书有说,需要22uF的钽电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断开负载,用上面的电源电路单独测试,是不是负载带不起来(可能5V的DCDC供电的能力不够);
2、看下你 ...

我实际测试5V输出电流1.2A是没有问题的,在1.5A时输出电压降到4.8V。出现问题时的电压波形如下图:
黄色是5V输出,蓝色是3.3V输出。
5V输出的DCDC芯片输出电容要求是10UF以上,这也没什么问题吧。。
我把1117用引线从板子上引出后实验,就没有再出现3.3V无输出的现象;或者是减小5V上电瞬间的输出电流,也不再出现问题。难道是5V上电瞬间输出大电流时,启动有噪声影响了AMS1117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是焊接隐患

应该不是焊接问题,我重新焊接过,还会出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DO电路外围电路很简单,LAYOUT的时候,注意LDO的散热设计。还有输出电容是有要求的,LDO需要输出电容进行 ...

1117的的输出电容我换成22UF试过也没有效果,而且当3.3V无输出时,我让他长时间保持这个状态,几个小时后摸这个1117,一点也不发热。说明直接就没反应。。。

网友E:
可能是1117过压保护了,在E20前面串个电感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可能是1117过压保护了,在E20前面串个电感试试。

输入电压是5V,1117的允许输入电压极限到15V。应该不是输入过压。

网友F:
看下输入波形

网友G:
从没遇见这种情况···

俺感觉还是是5V输出的问题,不正常的输入导致LDO保护闭锁。比较倾向于2楼的看法。

网友H:
国产1117的不良品而已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实际测试5V输出电流1.2A是没有问题的,在1.5A时输出电压降到4.8V。出现问题时的电压波形如下图:
黄色 ...

可能LDO芯片质量问题吧;
你这好像起不来;
可能要根据LDO的内部电路来分析;

网友I:
24V进,还有没有其他的LDO电路使用输入电源?

楼主:
回复大家,最后解决办法是更换AMS1117-3.3,使用LM1117-3.3。然后没有再出现不能启动的问题。
最后的结论是AMS1117输入纹波偏大(超过300MVpp)就会出现无法启动的现象。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回复大家,最后解决办法是更换AMS1117-3.3,使用LM1117-3.3。然后没有再出现不能启动的问题。
最后的结论是 ...

品质真差

网友K(2014-12-12):
长知识了~

网友:
你要先看一下5V正不正常先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