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IC死在应答位

楼主(2014-11-08):
用的是PIC32MX与24C512进行通讯,采用库函数进行读写IIC,1.5秒左右读一次IIC,跑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就会出现SDA为低,只有重新上电才能恢复正常。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吗?

网友A:
可能是从设备缩死总线了,重新初始化一下主设备,另外看看时序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从设备缩死总线了,重新初始化一下主设备,另外看看时序!

我给单片机复位了,都不行,就是IIC芯片锁死了,只能断电在上电才行。你有遇到过吗?

网友A:
降低点速度看看,从设备死了,CPU复位没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降低点速度看看,从设备死了,CPU复位没用的

100K 200K 400K 都试过,我在试试50K会不会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给单片机复位了,都不行,就是IIC芯片锁死了,只能断电在上电才行。你有遇到过吗? ...

使用I2C 复位时序复位从机。
   好像是拉低SCL 发送10个SDA脉冲

网友C:
最白菜的做法:可以在启动总线前,先连续发9个CLK给从机,通知从机强行释放SDA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最白菜的做法:可以在启动总线前,先连续发9个CLK给从机,通知从机强行释放SDA ...

用的是硬件IIC,就一些初始化和发、写数据函数,怎么进行发送9个CLK呢?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最白菜的做法:可以在启动总线前,先连续发9个CLK给从机,通知从机强行释放SDA ...

试过检测到IIC死后,将IIC口置为普通IO口,SCL、SDA口无法置成低电平,被IIC芯片锁死了。

楼主(2014-12-09):
引用 网友B:
使用I2C 复位时序复位从机。
   好像是拉低SCL 发送10个SDA脉冲

用的是硬件IIC,就一些初始化和发、写数据函数,怎么进行发送9个CLK呢?能详细点吗?谢谢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用的是硬件IIC,就一些初始化和发、写数据函数,怎么进行发送9个CLK呢?能详细点吗?谢谢! ...

复位时  就至成手动的I2C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