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夏普的GP2Y1010AU传感器输出电压怎么只有0.023V啊?请问谁知道原因么?

楼主(2014-11-08):
stm32  LED,ADC驱动代码如下:

                if(LED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25_LED0=1; //点亮l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3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25_LED0=0; //关掉等待下一次测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Flag=0;         //标志位归0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AD_Flag==1)  //ADC值获取  处理与显示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x=Get_Adc_Average(ADC_Channel_1,20);  //取20次平均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PM2.5电压值1=%d\n",adcx);   //显示ADC的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(float)adcx*(3.3/409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PM2.5电压值2=%f\n",temp);   //显示电压的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ATA_PM25=temp*0.17 -0.1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rintf("PM2.5:%0.3fug/m3\n",temp*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M2.5 = 电压*0.17 -0.1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}

网友A:
就这么点提示不好猜;
先好好查下程序,看下硬件是否有问题,要自己学会验证程序有没有问题;
当然还要看传感器本身,也可以联系下做传感器的厂家看看;

楼主:
硬件电路没有问题,传感器应该也没问题,别人说这个电压测不了,只能示波器看的(这里没有示波器),但是ADC测得就是电压,在这里有点头晕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