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复用推挽引脚,对应外设未启动前的状态是什么?

楼主(2014-11-08):
源于使用USART时,启动外设前发送引脚是低电平,
但未找到文档支持,所以请教?

网友A:
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说。不同的外设有不同的特性且不论。就说 USART。
由于 USART 的 TTL 协议规定无效状态为高电平,所以在 UE 未置位时,理论应该是为高电平。
这个可以直接找手头的板子验证一下。
找 USART1 测试,由于 RX 是输入引脚,先不去管它,拿 TX 脚测试,借助调试器。
1. 复位,完成 GPIO 配置后,测量 TX(PA9)  0.1V 低电平;
2. 开启 USART1 时钟(还未设置) PA9 已经是高电平;
3. 再配置 USART1, 并没有发现引脚电平的变化。
再测试硬件复位后的情况,也是这样的情况。

网友B:
未设置前,高阻状态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未设置前,高阻状态;

谢回复,请问出处是哪儿?
(不知道你我说的”未设置“是否一致,我指的IO已初始化,外设未使能时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你是对的,刚读了这部分原文,“If software configures a GPIO pin as Alternate Function Output, but peripheral is not activated, its output is not specified.”

那么这样的情况,只能靠实践,得出结论了。

网友D:
那个通用和复用的,我怎么看得不是很懂啊!!1

网友E:
一般芯片的输入引脚都是高阻状态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