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 ORCAD 生成PCB netlister 时出现的报警信息 !

楼主(2014-11-08):
求解答!!!!! 版本 candence  orcad 16.3

网友A:
这个提示是告诉你请查看日志

楼主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he following 1 poin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net connectivity change points from the last operation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(190.50, 33.02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he following 2 poin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net connectivity change points from the last operation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(208.28, 45.72)
(203.20, 45.72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he following 1 poin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net connectivity change points from the last operation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(208.28, 33.02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he following 1 poin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net connectivity change points from the last operation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(190.50, 58.42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he following 1 poin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net connectivity change points from the last operation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(200.66, 58.42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he following 2 poin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net connectivity change points from the last operation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(243.84, 45.72)
(228.60, 45.72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he following 2 poin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net connectivity change points from the last operation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(231.14, 45.72)
(246.38, 45.72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he following 1 poin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net connectivity change points from the last operation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(254.00, 45.72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he following 1 poin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net connectivity change points from the last operation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(274.32, 45.72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he following 1 poin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net connectivity change points from the last operation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(287.02, 45.72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he following 1 poin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net connectivity change points from the last operation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(287.02, 45.72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he following 4 poin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net connectivity change points from the last operation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日志报警文件!!

网友B:
log里面有错误的提示,Error,后面的,找出来。我估计有几点错误,没有写封装,或者谢了封装,但是pcb没有对应的封装。线没连好,总之错有很多种啊,你把Error后面的找到,贴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