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电源供电对通信的影响---直播【已结束

楼主(2014-11-08):
电源供电对通信的影响---直播

楼主:
以前用的一个【片就发现,电慢慢不足,先受影响的是CAN,然后CPU才受到影响。
现在正在做STM32的电源供电对通信的影响

万用表 FLUKE 17B
电源ZHAOXIN RXN-605D
芯片STM32F103V
分析仪SYSTIC PCAN VIEW
串口SSCOM

网友A:
以为楼主想讨论电源质量对芯片的影响,原来是电压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为楼主想讨论电源质量对芯片的影响,原来是电压呀。

哈哈  我电源水平是负数

楼主:
继续 外部正常供电5V情况下,
找到CAN发送成功与否的分界线3.343V。大于这个电压CAN发送成功,小于则发送不成功。若“=”,部分成功部分不成功。
3.343是个模糊值,当然会抖一抖的。

楼主:
外部3.8V时候 触发2.9V的PVD

楼主:
我所有的是试验时用仿真器下载后直接运行的。但仿真后不在线那种。
就是仿真器输出Application running ...提示这种

所以别考虑启动电流

楼主:
3.343V下CAN出初始化成功  低一点 大概3.1就不成功。
搞CAN通信的要注意了。要对初始化进行判断是否成功  往往有时候外部供电不稳  CPU起来了,但是CAN初始化失败

楼主:
外部3.8V时候 触发2.9V的PVD,但是USART通信没问题。打印出ms的时间
可以看到。
normal = 0,-----26611
normal = 0,-----27611
pvd = 2
normal = 0,-----28611
normal = 0,-----29611
normal = 0,-----30610
normal = 0,-----31611
normal = 0,-----32611
normal = 0,-----33611
normal = 0,-----34611
normal = 0,-----35611
normal = 0,-----36611
pvd = 3
normal = 0,-----37611

进一次中断pvd的值+1在while(1)主循环里面打印出上面pvd=?的信息。注意是裸奔

楼主:
当外部供电达到3.056时候
RS232的com1停止输出
normal = 0,-----468611
normal = 0,-----469611
normal = 0,-----470611
normal = 0,-----471611
normal = 0,-----472610
normal = 0,-----473611
normal = 0,-----474610
normal = 0,-----475611//这里停止了

然后再升压,发现重新初始化寄存器 就是从头开始运行程序了。
说明3.056时候cpu已经无法工作了。升压后相当于重新上电了,并且RCC时钟返回RCC_GetFlagStatus的那几个值完全和5v时候一样。彻底说明是重新上电了
开狗了,但是没有引发看门狗复位。

楼主:
希望PVD可以信赖,初步打算用PVD了!!!!!!

只是监测  问题不大。。。

楼主:
直播结束 女士们 先生们 :victory:拜拜

楼主:
这个破电源 噪音太大   关了

网友B:
电源不稳定还会引起复位的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