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2000的烧录问题

楼主(2014-11-08):
最近在学C2000的F2802X系列的MCU,买的launchpad板子,板子上说自带XSD100V2烧录器,但是我看板子上就一个FT2232的USB转串口芯片和两片四通道隔离器,不知道这是用什么在烧录下载程序? 资料上说的是JTAG,但是怎么没有JLINK之类的东西就直接烧录了呢?

网友A:
试一下不就知道啦。说是JTAG就照JTAG的模式烧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一下不就知道啦。说是JTAG就照JTAG的模式烧一下。

可以烧录,只是想弄明白,已经查到相关信息了,谢谢

网友B:
你好   FT2232是双通道的   可以配置为USB转JTAG    USB转串口等
板上是用于USB转JTAG吧    还是MCU可以用于用的串口下载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可以烧录,只是想弄明白,已经查到相关信息了,谢谢

求分享  最好带资料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求分享  最好带资料吧

嗯,就是你说的那样,我之前以为FT2232只能USB转串口,我用的launchpad 不知道是否可以串口烧录程序。刚学这个,入门感觉比STM32难一点,资料比较零碎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嗯,就是你说的那样,我之前以为FT2232只能USB转串口,我用的launchpad 不知道是否可以串口烧录程序。刚 ...

慢慢摸索 个人觉得TI的整体资料还是比较完善
可能放置不是很连续 但是文档之间都有关联

网友C:
看开发板资料呗,有关 C2000的资料还真是不少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