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Razavi的“疑惑”....

楼主(2014-11-08):
先申明,此贴非PK,请别转到那个是非之地。如果版主有任何问题,可以跟帖提问!

楼主:
关于Miller,前阵子已经论及了如下几个方面:

一)压控电流源放大器

楼主:
二)Howland电流源

楼主:
关于Howland电流源,再给个“变换图”:

楼主:
三)“学前班”示意图

楼主:
上面几个图所示的Miller变换没有任何可以质疑的,但是下面将进一步讨论一个棘手的问题。先引一段东西:

楼主:
这是Razavi关于Miller的一段论述,重点在于那个“电阻分压”,给个特写:

楼主:
Razavi认为,由于没有主信号通路,所以那个“电阻分压”的Miller变换显得不那么合适。确实,由于这里电阻网络的两个端口的电压关系是由那个主信号通路维系,所以没了主通路则电阻分压网络就没了支撑。

楼主:
现在再来看看Miller定理的具体形式,看下图:

楼主:
由上图可知,只要左右网络自有其支撑,则变换就成立。此外,从中还可以看到,这里并没有具体规定什么方向,甚至可以是无方向性的(譬如那个“学前班”示意图)。

楼主:
其实,Razavi所顾忌的应该是那个单纯的电阻分压网络(分压点开路)。如果是这种情况,那么变换后将出现一个浮动节点,看下图:

楼主:
这似乎是Miller变换的死穴,但是请仔细思考一下这里少了点什么?

对,集总电路所忽略的分布特性!

如果节点对地的阻抗相比其分布特性阻抗小很多,则其分布特性可以忽略。可是看这里的情形,节点对地完全开路(阻抗无穷大),显然在此分布电容将不可忽略。

如果补上等效的分布电容,则成了下图:

楼主:
由上图可见,理论上Miller定理在此也并未失效!

其实,在未补上分布电容时,悬浮的电压是未定。在《数学》中,未定并不是坏事,而定错了才要不得。这里,当补上分布电容后,那个未定就被正确地定下来了。注意,这个分布电容可以是无穷小,只要是非零即可。

1个月了,还是不懂米勒定理!鉴定完毕!提醒:成立与否,与开路与否无关!

楼主:
由上面的分析,可以看出《数学》、《物理》和《电路》等基础知识的重要性。

这都是科学,而工程技术则是建立在此科学之上的实用知识。用功利性特别强的工程技术的观点来衡量科学,这通常不妥!

网友A:
边学边卖,边卖边吹!

更奇的是:边损21是"幼托所",边从这里学东西,比如razavi这本书就是我提示她看的!

楼主:
关于Razavi的“疑惑”,前面给了个静态说明——即插入(insertion)本该存在的那个分布电容。

但是,如果是非静态的(即U1可变),那就得求助于“cut-insertion”了。由于这涉及到“替代定理”,而前阵子连那个《电路》教科书中“替代定理”的基本形式多数人都搞不清楚,所以这里就不详细说明了!

楼主:
总结一句:

   Razavi的“疑惑”只是站在他的角度对Miller的一种认识,但这并不是电路理论所涉及Miller的全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