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封装建库】 + 485芯片ADM2483BRWZ封装

楼主(2014-11-08):
ADM2483BRWZ是一款很好的带隔离的增强型 RS-485 收发器,可以将232转为485协议。
封装为SOIC宽体下图为ADM2483原理图的绘制
下图是封装绘制

下面是完成合成:

以下是绑定贸泽电子的原件:

下面是BOM

最后是购物车截图

网友A:
却个图,两种封装合为一个原件的图

楼主:
首先新建一个项目,然后点击右上角的

然后点击  就可以绘制他的原理图了

可以快速选择引脚数目排列等

以上就完成了最初的绘制

以下可以更改引脚名称

点击这里  绘制封装

用来选择丝印层还是什么别的层

全部绘制完成后就可以绑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却个图,两种封装合为一个原件的图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放到首贴中,回帖中有可能会被漏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放到首贴中,回帖中有可能会被漏掉

ok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ok

以后会有其他活动,欢迎继续参加

网友B(2017-10-21):
有封装库吗

楼主:
在线的啊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