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信号地和外壳地如何接?

楼主(2014-11-08):
如题。USB的信号地和屏蔽地接一个大电阻和小电容。是外壳作为PCB的地,还是USB的信号线做为PCB的地?

楼主:
主机端信号地与外壳地直联,设备端信号地只是否还分别串大电阻和小电容到外壳地。

网友A:
当然是信号GND为地

外壳比较简单的2种方式分别是直接GND,大电阻小电容到GND,处理方式要看屏蔽的干扰信号
如果你不确定如何处理,Floating也可以的

楼主:
Floating指外壳地到信号地串一个大电阻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当然是信号GND为地

外壳比较简单的2种方式分别是直接GND,大电阻小电容到GND,处理方式要看屏蔽的干扰信号 ...

我也遇到类似问题,对加不加电阻电容有些迷惑。你能具体说一下这两种方式对信号的屏蔽有什么区别吗?

网友C(2021-12-20):
这个电容的耐压有要求吗  我看很多都是那种小的贴片电容,应该耐压都不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