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仪表放大器输出不正常

楼主(2014-11-08):
仪表放大器AD623增益为1时,输出电压始终只等于正向输入电压,正常应该是等于正向输入端与反向输入端之差啊!不知道什么原因,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传图

两路信号输入,其中1和8管管脚是断开的。帮忙看下什么原因~

网友A:
你这是做出实物电路板测试的吧

原理图没什么问题  用万用表测下1 8 两个角的电压  有示波器的话就用示波器

网友A:
还有两路输入信号频率多少

网友A:
还有输入信号的幅度差值是多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做出实物电路板测试的吧

原理图没什么问题  用万用表测下1 8 两个角的电压  有示波器的话就用示波器 ...

刚测了一下,在有输入信号的情况下1和8管脚的波形如图,8管脚的电压接近电源电压,1管脚的电压低于8管脚的电压。在无输入信号的情况下1和8管脚的电压相等且都接近于电源电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两路输入信号频率多少

暂时用的稳压源代替输入信号,1V左右。测量发现正向输入端端电压0.7V,反向输入端-0.3V

网友A:
要是两输入端接地呢?

网友A:
1脚等于V+  8脚等于V-  1 8 断开在这里是电压跟随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是两输入端接地呢?

如果将负端接地的话,输出就是正确的,因为这时正端电压有之前的0.7V变为了1V,输出也为1V。
如果将输入都接地的话输出为0,1和8管脚有0.61V的电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脚等于V+  8脚等于V-  1 8 断开在这里是电压跟随器

是的,我这里的AD623差不多就是当电压跟随器用的。

网友A:
如果将输入都接地的话输出为0,1和8管脚有0.61V的电压。  这应当不正确 应当都为0

网友A:
R16 C1是低通滤波 不能通过高频信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将输入都接地的话输出为0,1和8管脚有0.61V的电压。  这应当不正确 应当都为0 ...

那回事什么原因呢?我刚换了一个运放还是一样,照理说应该不是运放坏了,因为将V-接地的时候,输出和V+是相等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16 C1是低通滤波 不能通过高频信号

可是我把后级电路断开(将R15去掉)还是一样的现象。

网友A:
把你R13 R14左边接的电路贴上来看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你R13 R14左边接的电路贴上来看下

左边就是传感器输入。1,3用于给传感器提供恒流源,2,4为传感器输出电压。

网友B:
估计最后又是个低级错误造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估计最后又是个低级错误造成

比如呢?

网友A:
2 4 电压之差多少

网友A:
一般这种电路都是哪里没注意造成的

网友A:
2 3 之间电压差值多少
这种一般是哪里没注意造成的

网友C:
电压跟随用tl084好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 3 之间电压差值多少
这种一般是哪里没注意造成的

2,3之间的电压之差等于输入信号的电压。
有没有可能是原理性的错误呢?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單电源时正丶负输入端都要有下拉电阻或者改接到传感器的2丶4和地线之间。而在9楼说負输入端有-0.3V这负电 ...

可是我加的是1V的正电源(正极接正向输入,负极接负向输入),之所以会出现-0.3V我的理解是因为正向输入端和负向输入端没有一个公共的参考地,所以才会出现一正一负,但两者之差又等于输入信号的电压(1V)。
兄台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单电源供电的话负向输入电压会被忽略,只会放大正向输入的电压?
另外兄台说的改接到传感器的2,4和地线之间是不是说将负向输入端接地?这样运放的输入电压就只是等于正向输入端的电压。

网友A:
没有原理性错误  你可以用multisium10.0仿真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原理性错误  你可以用multisium10.0仿真一下

那26楼兄台说的输入端的下拉电阻可以不加吗?

网友A:
接下拉电阻的目的是保证没有输入时该脚的电压为0,要是你有外接电路可以不接

网友E:
老兄怎么就不检查下你的放大倍数啊,明显的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老兄怎么就不检查下你的放大倍数啊,明显的......

放大倍数为1 啊,图中的1和8管脚是断开的,应该没错吧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下拉电阻的目的是保证没有输入时该脚的电压为0,要是你有外接电路可以不接 ...

原来如此,多谢!多谢!没办法,只能将反向输入端接地了,这样就是正常的,不过这样是不是就不能放大差分信号了啊?

网友E:
估计是输入前端没有对地的偏置

网友A:
也可以用双电源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估计是输入前端没有对地的偏置

两个输入端都得加吗?我的信号是直流信号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可以用双电源试试

板子已经做好了,因为功能比较简单,估计不会做第二版了。。。

网友F:
5脚接一半电源看看尼!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两个输入端都得加吗?我的信号是直流信号!

按39楼所说试试看,正常了那就是没有偏置。一般加一个就可以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E:
按39楼所说试试看,正常了那就是没有偏置。一般加一个就可以。

:L说错了,是2脚加一般的电源电压。

网友G:
好好看看datasheet吧,另外如果不懂原理的话,最好用推荐电路。运放单电源供电,要注意共模电压是否超限,估计没这个概念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5脚接一半电源看看尼!

好的,我试试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好好看看datasheet吧,另外如果不懂原理的话,最好用推荐电路。运放单电源供电,要注意共模电压是否超限, ...

嗯,我现在的疑问就是在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能不能放大差模信号?如果能的话那应该如何实现呢?
另外,如果要放大双极性信号的话是不是必须双电源供电呢?麻烦大神指点迷津~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嗯,我现在的疑问就是在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能不能放大差模信号?如果能的话那应该如何实现呢?
另外,如果 ...

大神不敢当,我是老菜鸟。单电源供电可以放大差模信号,需要增加偏置电压,一般为供电电压的一半,同时必须注意输入信号、输出信号范围。放大双极性信号也不一定要双电源供电,只要输入信号、输出信号在运放运行的范围即可。这样说你可能还是不明白,但是我确实没法用几句话给你说明白,建议搭电路做实验,或者用multisim仿真,然后多看模电的书,反复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大神不敢当,我是老菜鸟。单电源供电可以放大差模信号,需要增加偏置电压,一般为供电电压的一半,同时必 ...

请教一下,我用multisim仿真,因为我的传感器信号是从板外直接接过来的(和运放是不共地的),所以我想给运放两个输入端外加差分信号,像上图这样对吗?软件是不是默认所有地(DGND、GROUND)都是等电位呢?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请教一下,我用multisim仿真,因为我的传感器信号是从板外直接接过来的(和运放是不共地的),所以我想给 ...

你这种不共地的用法,很容易出现共模电压超限的情况。multisim里dgnd agnd ground 是否默认等电位我也不清楚,在软件里,我一般弄成一个地,也就是一个参考电位,这样不会出现问题。毕竟软件仿真和实际电路情况有差别,软件只是帮助理解电路或者辅助验证电路,还的以实际电路为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你这种不共地的用法,很容易出现共模电压超限的情况。multisim里dgnd agnd ground 是否默认等电位我也不 ...

但是我传感器出来就是一个差分信号,没有地线怎么办呢?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但是我传感器出来就是一个差分信号,没有地线怎么办呢?

你传感器不供电,直接就有电信号输出?这样的信号一般都很微弱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你传感器不供电,直接就有电信号输出?这样的信号一般都很微弱

如果传感器和电路板用的不是一个电源呢?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如果传感器和电路板用的不是一个电源呢?

那你-0.3V 和 0.7V参考电位是哪个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那你-0.3V 和 0.7V参考电位是哪个?

兄台的意思是说传感器和电路板必须共地对吗?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兄台的意思是说传感器和电路板必须共地对吗?

也不是必须的。不共地的话,你这个输入信号只能是两个信号的差值,不能用放大电路的地作为参考去测任一点。

网友G:
共地的话很好分析,不共地的话,就必须保证浮地,否则就出现共模电压。按你之前的描述,应该是在其他地方出现了连接,造成共模电压超限

网友H(2016-06-24):
没有图啊

网友I:
ad有参考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