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汇编程序释疑

楼主(2014-11-08):
           ORG   0000H
           MIN   DATA  0062H
           LEN   EQU  0061H
           BLOCK DATA  0000H
           MOV   R0,#BLOCK
           MOV   LEN,#99
           MOV   R0,#00H
           MOV   MIN,#0FFH
           INC   R0
LOOP:  MOV   A,@R0
       CLR   C
       SUBB  A,MIN
       JNC   NEXT
       MOV   MIN,@R0
NEXT:  INC   R0
       DJNZ  LEN,LOOP
           SJMP  $
END
这是求以BLOCK为起始地址的100个无符号数最小值的程序。定义BLOCK的初始地址为0000H,但是在程序调试的时候,数值比较是从0001H开始的,000H单元中的值会先置零,然后再循环加1.如果去掉红色的部分,那程序就无法比较了。请问想要从初始位置就开始比较该这么改?还有在调试的过程中如何给指定的单元区间任意赋值?
谢谢

网友A:
R0寄存器的地址是00H,所以不能去掉红色的部分

网友B:
把R0放到后头不行吗?
先比较,再加1

网友C:
           MOV   R0,#BLOCK
           MOV   LEN,#99
           MOV   R0,#00H
上面两行重复 把后面的删了
R0就是0地址,导致无法运行.

网友D:
内部RAM空间和扩展RAM空间是不同数据空间,BLOCK为0000H,肯定是扩展RAM,故应该用MOVX的语句,且原代码有其他冗余错误,修改后,参考一下以下代码:
(输入值在扩展RAM0000H开始的100个字节中,程序运行后选出最小值在R0中)
            ORG   0000H

       BLOCK DATA  0000H
       mov   dptr,#BLOCK
       mov   LEN,#99D

       movx   A,@DPTR
       mov r0,a
       inc dptr
LOOP:
       movx   A,@DPTR
       clr   C
       subb  A,r0
       jnc   NEXT
       mov   r0,A
NEXT:
       inc   dptr
       djnz  LEN,LOOP

           SJMP  $
        END

网友:
复位时pc值就会变位0000H,0000H一般放条跳转指令,不会放数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