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G2553使用GRACE出现重复定义

楼主(2014-11-08):
把5_Interrupt_Key_LED这个实验里的GPIO初始化用GRACE代替了,在GRACE里面设置了原来GPIO的初始化设定(设定见图)。结果编译的时候出现问题。
error #10056: symbol "__TI_int02" redefined: first defined in "./main.obj"; redefined in "D:\CCS\MSP430_workspace\LAB4\src\grace/grace.lib<InterruptVectors_init.obj>"

说这个__TI_int02重复定义。我将程序里的#pragma vector = PORT1_VECTOR注释掉以后再次编译就没有问题了,当然中断也就不能用了。问题估计是出在这个中断上,但不知道怎么解决。

网友A:
5_Interrupt_Key_LED是哪里的例程?没见过,貌似不是官方的。
能提供下代码看看吗?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。在GRACE内部已经生成了中断的c文件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已经解决了。在GRACE内部已经生成了中断的c文件了

解决了就好:handshake

网友B:
跟着参考学习下的啦。

网友C:
这个我还没遇到过的啊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