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stm32f4-discovery评估板usb虚拟串口通信,不识别设备

楼主(2014-11-08):
我首先读了《圈圈教你玩usb》学习了usb的基础知识,关于usb通信的枚举流程和描述符,阅读了usb库的介绍,然后就开始改usb的串口实例,我用的是stm32f4-discovery评估板,cpu为stm32f407vg,我最近也在调试虚拟串口,修改了usb的实例程序,修改cpu型号,晶振,使用fs模式,不使用phy,电脑安装了驱动,上电后不识别设备“unknown device”,bus hound 也抓不到数据,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了,能指导一下吗,或者把你修改的实例给我发一份好吗?也不知道我这样学习usb的流程对不对,希望诸位大神能给予帮助,谢谢

网友A:
在407的基础上改,网上找下应该有例程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407的基础上改,网上找下应该有例程;

能给点思路吗?我不知我的思路对不?接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做了,非常感谢

网友B:
d+,d-,gnd要连接正确,例程就参考stm32f4 cube里面的,肯定可以的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+,d-,gnd要连接正确,例程就参考stm32f4 cube里面的,肯定可以的~

我下载了STM32Cube_FW_F4_V1.3.0固件库和STM32_USB-Host-Device_Lib_V2.1.0,usb固件库,STM32Cube_FW_F4_V1.3.0固件库里没有usb的库,我修改的是usb固件库的vcp例程,也就是基于USE_STM324xG_EVAL开发板的……大侠指导一下,谢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下载了STM32Cube_FW_F4_V1.3.0固件库和STM32_USB-Host-Device_Lib_V2.1.0,usb固件库,STM32Cube_FW_F4 ...

STM32Cube_FW_F4_V1.3.0\Projects\STM324xG_EVAL\Applications\USB_Device\CDC_Standalone
参考这个呀~

网友C(2015-11-02):
不知道楼主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不知道楼主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?

你是在弄虚拟串口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是在弄虚拟串口吗?

是的

网友D:
你是用的什么MCU的板子?现在有弄好吗?加个QQ  1404850348 我也在弄虚拟串口  一直是设备为识别

网友E(2017-04-17):
楼主,请教个问题,
配置好后,用usb线连接板子与PC,pc上一点反应都没有啊
VCP驱动也安装了。
看别人问题是未识别设备,
现在是插上都没动静啊

网友F(2017-07-15)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可以告知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吗

网友G:
官方例子能跑的起吗

网友H(2017-10-20):
引用 网友G:
官方例子能跑的起吗

朋友 你有调出来么,我也在做虚拟串口

网友I(2018-12-11):
引用 网友H:
朋友 你有调出来么,我也在做虚拟串口

兄弟,这个USB虚拟串口通信调试出来没,最近我也一直在弄,电脑一直不能识别USBcom口,不知道什么问题,请大佬解惑

网友H(点评):
下载官方例程 主要俩方面问题 一 是驱动 驱动不识别 可以找网上的解答 二是硬件引脚是否正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