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关于STM32 ETR计脉冲数的问题

楼主(2014-11-08):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"stm32f10x_conf.h "

void Delay(__IO u32 nCount);
void TIM4_EIR_Init(void);

uint16_t COUNT = 0;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TIM4_EIR_Init();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unter(TIM4, 0); // CLEAR
                COUNT=TIM_GetCounter(TIM4);
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unter(TIM4, 0); // CLEAR
                COUNT=TIM_GetCounter(TIM4);
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unter(TIM4, 0); // CLEAR
        }
}

void Delay(__IO u32 nCount)         //简单的延时函数
{
        for(; nCount != 0; nCount--);
}

void TIM4_EIR_Init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4, ENABLE);
        /* GPIOE clock enable */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E, ENABLE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onfig PE0 为浮空输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GPIOE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DeInit(TIM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0xFF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0x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4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  // Time base configuration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ETRClockMode2Config(TIM4, TIM_ExtTRGPSC_OFF,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unter(TIM4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4, ENABLE);

}
}
这是代码,编译正常。
用的是STM32F103VET的片子,TIM4的 ETR ,输入引脚为PE0
在主函数单步运行的时,没有脉冲输入的情况下,TIM_GetCounter(TIM4) 的值会变化,虽然能被IM_SetCounter(TIM4, 0)函数清零,但是单步到下一步又会计数,好像是自己在计数,而不是计外部脉冲数,求指点函数配置哪里有问题,刚开始使用STM32,非常感谢。

楼主:
希望有人解答一下,谢谢了

网友A:
改成这样看看(换下触犯模式):
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4,ENABLE);

TIM_CounterModeConfig(TIM3,TIM_CounterMode_Up);
TIM_SetAutoreload(TIM4,9);

TIM_TIxExternalClockConfig(TIM4,TIM_TIxExternalCLK1Source_TI2,TIM_ICPolarity_Rising,0);

TIM_Cmd(TIM4,ENABLE);
TIM_ITConfig(TIM4,TIM_IT_CC2|TIM_IT_Update,ENABLE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改成这样看看(换下触犯模式):
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4,ENABLE);

是把哪部分改成这样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把哪部分改成这样呢?

程序都已经贴上来了,你按照我发的,先改改看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程序都已经贴上来了,你按照我发的,先改改看;

你好,我最近开始了解STM32,不是太熟练,请问把你发的程序,替换掉我的程序的哪几行呢?

楼主:
问题解决的,上述程序是没问题的,是我仿真的时候,设置成软件仿真了,重新设置成硬件仿真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