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一款pic开发板

楼主(2014-11-08):
新手学习,针对PIC1936系列。
某宝上看到有的开发板1000多块,有的只有100多块,不知道怎么挑选,求指导!

谢谢!

.

网友A:
microchip 自己DIY系统板很容易!!:lol

网友B:
买个便宜的就可以了

网友:
中国有句古话,便宜没好货

网友C:
楼上的不能这样说,玩个单片机而已,就是玩得好也难以高大上,花大价钱买开发板绝对不是明智的选择

网友D:
如果是初学,建议使用Proteus仿真,之后自己去制作开发板
就是自己画板,自己制作,现在10*10cm的电路板,打样10片只需要50元

楼主(2015-04-20):
等于没说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E:
最小系统,有晶振 复位 LED灯 ICSP和232  DIP40可插入IC座,也可以用杜邦线引出,更可用USB转232TTL下载程序:

网友F:
果断先买便宜的,但外围电路要丰富些!先简单后在学难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