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的ADC测量问题

楼主(2014-11-08):
ADC, dc, AD
GD32 ADC测量3.3v,只能搞到0.2几V,咋回事?

网友A:
0.2VAD结果就是0?

网友B:
ADC中STM32和GD32的区别你看看,搞个例程看看,你上你的程序,两者直接读取有那么一点点的区别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DC中STM32和GD32的区别你看看,搞个例程看看,你上你的程序,两者直接读取有那么一点点的区别的 ...

使用DMA读取的值就是0.2几v,

使用ADC_GetConversionValue读到的值正常

网友C:
楼主DMA配置的正确么?上一下DMA和ADC部分的代码看看

网友D:
求你的配置代码,我这边ADC配置使用软件转换都能有很可观的数值

网友E(2015-04-27):
同样问题,等待处理当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