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估算电路板整体功耗

楼主(2014-11-08):
为了后期pcb设计及产品整机热设计参考,在进行原理图设计往往要估算整个电路板的功耗。
这个时候一般是根据datasheet来计算各个元器件功耗进行求和,像cpu,ddr,flash这类无负载输出的器件可以直接按输入电压和电流来计算。像ldo,dcdc这类有负载输出的芯片该如何计算?
另外,像mos,保险丝,电感,电阻,电容之类分立器件的功耗又该如何估算?
请有经验的前辈给予指导,不胜感激!

网友A:
带负载的用欧姆定律算啊,算出负载上的功耗,再加上器件本身的功耗。电源类则是计算效率进而得到功耗,还是用欧姆定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