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新手,请教大家一个关于lm358仿真问题

楼主(2014-11-08):
我是个刚入行新手,想请教大家个问题,我用信号发生器输入3v幅值的正弦信号,进过同向放大器被放大2倍,应该为6v ,输出波形是对的,但是已经超出0-5单电源供电范围,输出信号应该会失真,部分波形会被削去,怎么没有呢,
另外想问下一般运放的的输出放大电压是不是必须在运放的 两端有效参数电压 vee - vcc之间,超过会引起信号失真,而且会烧了运放,还有lm358是不是rail-to-rail, 谢谢!

网友A:
据说有的仿真软件,运放可输出几千伏。可能模型考虑欠妥

网友B:
部分元件的模型比较简单, 换成 LM324 试试. 另外软件版本越高, 这种情况越少.

网友B:
还有不知楼主的输入信号峰峰值用3kV是出于什么考虑. 想知道 LM358 是不是轨至轨的运放, 只要将 LM358 放入百度搜索框搜索一下就能找到答案.

网友B:
在multisim13下面仿真没有问题:

网友C:
这肯定是你模型的问题,了解下模型对你仿真有很大帮助,不然只能得出很多错误的结果
是不是rail to rail 看手册就知道了,另外,BJT运放不可能轨到轨

网友D:
很好奇楼主用的啥软件,不该啊。。

5楼 mjc4404 的仿真结果也不对吧?真神奇。。。

还是俺用的MC好·····;P

网友E:
较早的MULTISIM仿真模型不考虑这个单双电源的问题,楼主可以试一下,LM358N/D/P,个别都有些差别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帮助,按照5楼办法 换了multism13重新画了电路仿真,当输入3v的正弦信号后,输出确实是失真了(和5楼输出波形一样,但具体为什么是这种波形不太了解),总结原先用的multism10做的仿真,估计它的lm358的spices模型有问题,所以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,谢谢大家!

网友F:
楼主 你没注意到 你输入的信号时3kV 不是3V吗?

网友G:
楼主,单电源是要向输出负信号,必须将领到拉至1/2VCC,这样可能获得最大输出摆幅。还有输出信号的幅度不能大于1/2VCC负责会饱和。再有输出要加耦合去除直流成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