越节省代码空间越好

楼主(2014-11-09):
long int转BCD

网友A:
void Hex2Bcd(uint32 num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 if(num==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(i=9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_buffer[i-1]=' 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disp_buffer[9]=0x30;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(i=10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_buffer[i-1]=' 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_buffer[i-1] = ((num % 10)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 /= 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}

网友B:
楼上的代码和速度肯定不行

网友C:
单字节的乘除法是不怎么占空间,在汇编里面有乘除法的指令啊,是多字节的乘除法就占空间

网友D:
用循环减法,再把4个循环减法(-10000,-1000,-100,-10)合并到一个函数

网友E:
sprintf(buf, "%ld", l_value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sprintf(buf, "%ld", l_value);

sprintf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用循环减法,再把4个循环减法(-10000,-1000,-100,-10)合并到一个函数

你这个方法只是效率高,并不省空间

网友F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78272-1-1.html
去看看这个贴子,里面有省空间的

网友F:
也有高效率的

楼主:
不关心这个了,结贴给分。

楼主:
多谢大家了啊

网友G:
这个主要在算法当中的,,优化算法的作用就是这个的。

网友H:
这个取决于算法的吧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