嵌入式设备实现RSA加密算法的方式

楼主(2014-11-09):
    请问,100M主频,64KB RAM的芯片,需要通过软件的方式实现1024位的RSA加密算法,是否具备可行性?一般来讲,系统资源不多的嵌入式系统,若需要实现RSA加密,是否通常做法是外接加密芯片?市场上比较流行的RSA加密芯片都有哪几款?

网友A(2014-12-20):
引用 楼主:
可以给个具体源码的链接吗?谢谢

http://www.openssl.org/source/

网友B(2014-11-10):
加密速度要求不高的话,可以做。
1024位只是内存占用稍微多点。
代码遍地都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加密速度要求不高的话,可以做。
1024位只是内存占用稍微多点。
代码遍地都是 ...

能提供一些源码地址吗?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一套,但是不行。生成高位的素数没法实现,等了N年都没有生成好,位数低一点生成出来密钥后解密出来是错误的。郁闷啊

网友A:
今天刚搞了个,2048位公钥解密及加密,24.9M的ARM,耗时2秒左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今天刚搞了个,2048位公钥解密及加密,24.9M的ARM,耗时2秒左右

求RSA算法的源码

网友A(2014-12-16):
引用 楼主:
求RSA算法的源码

openssl上有开源源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penssl上有开源源码

可以给个具体源码的链接吗?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openssl.org/source/

谢谢!

网友C(2016-12-30):
我想用STM32实现RSA算法,搞好久了没思路,可以把你的工程给我让我参考下么 谢谢大神啦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