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RM9、LPC] 关于ARM EMC 地址移位模式

楼主(2014-11-09):
在ARM 中有个 EMC的地址移位,为什么当存储器是16位的时候地址线从A1开始,当存储器位32位时地址线从A2开始!

网友A:
这个和ARM有关吗?
这个和具体的处理器有关,看具体的处理器手册。

网友B:
16的地址是需要奇地址的,也就是2字节对齐
32的地址也就是4字节对齐的,所以地址后两位A1:A0表示的0-3地址是不需要被使用的,也就没有必要连接了

楼主:
谢谢各位,我弄明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