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不了中断

楼主(2014-11-09):
void main(void)

{

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

  TACTL = TASSEL0 + TACLR;

  CCTL0 = CCIE;

  CCR0 = 16384;

  P1DIR = 0x01;

  TACTL = MC0;

_EINT();

P1OUT |=0x01;

  while(1)

  ;

}

#pragma vector = TIMERA0_VECTOR

__interrupt void Timer_A(void)

{

P1OUT ^=0x01;

}

楼主:
软件应该没问题,我用的是3.41 4K限制版。软仿硬仿都试过了,没用。

网友A:
TACTL = MC0;

这里应该是位操作才可以TACTL |= MC0; 否则试种源就选择成TACLK了。

网友B:
你用的是430的那款单片机啊?我用的是msp430F149,感觉你的程序没有什么问题的啊!P1DIR = 0x01;  但是我觉得像这种语句应该写成P1DIR| = 0x01;

网友C:
如果程序中都像你这样写的话会干扰到其他的端口的。你再调试调试吧!

网友D:
当你后面加TACTL = MC0时,实际上已经把你的TIMERA时钟选择为外部时钟输入TACLK,此时你必须自己加CLK给TIMERA。

网友E:
当换TACTL |= MC0,也就是不改变之前你设定的时钟,按TACTL = TASSEL0 + TACLR;说明你选择了ACLK作为定时器时钟源,请检查外部低速晶振是否连接或起振。

网友F:
纯软件不能仿真吗?我想应该可以的,我在网上查过,很多人也有此类问题。

网友D:
好像是simulator-->Forced Interrupts 配置的原因

楼主:
啊?我看下,多谢提醒

楼主:
先结贴了,多谢大侠们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好像是simulator-->Forced Interrupts 配置的原因

楼上提示的是啊,,在仿真软件里面也是需要注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