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画了个STM32最小系统,大家瞅瞅

楼主(2014-11-09):
Altium Designer 3D效果图
空PCB
成品
资源:
Key 1
LED 8
EEPROM
SPI Flash
Nand Flash
RTC
USB
引出所有IO接口
4路3.3V,5路 5V
尺寸:50x100
排针间距整数个100mil,方便插。:lol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加分——加分——很好,很爽。。。

麻烦请问:能画个 100脚 这种 四周封装 ...

你画一个好了,又不难的;

网友C:
留个JTAG口?,为什么不留个swd口

网友D:
丝印处理的不好..引脚不够清晰

网友E:
不错继续努力

网友F:
不错, 资源比较丰富.

网友G:
在焊盘上打孔,这个在我们公司是坚决不允许的!!!

网友H:
如果是做产品的话就不能这么做了,打孔必然影响信号的稳定性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G:
在焊盘上打孔,这个在我们公司是坚决不允许的!!!

哈哈哈,我经常这么干!
相当节省空间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在焊盘上打孔,这个在我们公司是坚决不允许的!!!

去耦电容的过孔就是要打在过孔上才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丝印处理的不好..引脚不够清晰

这个是板厂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如果是做产品的话就不能这么做了,打孔必然影响信号的稳定性。

去耦电容的过孔就是要打在过孔上才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留个JTAG口?,为什么不留个swd口

方便啊,空间又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加分——加分——很好,很爽。。。

麻烦请问:能画个 100脚 这种 四周封装 ...

准备再画个205的144pin,银**大小

网友J:
做好塞孔 焊盘打孔没什么问题 我画BGA的板子几乎都打在焊盘上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板厂问题了

我的意思是不够美观... 板子做的挺好的

网友K:
好绚丽啊~

网友L:
3D封装也是你自己画的么?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去耦电容的过孔就是要打在过孔上才好

给讲讲理由吧!

网友G:
引用 网友I:
哈哈哈,我经常这么干!
相当节省空间!

除了节省空间还有 别的好处吗?

网友I:
引用 网友G:
除了节省空间还有 别的好处吗?

估计没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I:
估计没了

在设计PCB板时,有时因为板子面积的限制,或者走线比较复杂,会考虑将过孔打在贴片元件的焊盘上,一直以来都分为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。但总体而言,感觉在焊盘上打过孔的方式容易造成贴片元件的虚焊,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尽量慎重使用。现将两种观点简述如下。支持:一般需要在焊盘上打过孔的目的是增强过电流能力或加强散热,因此背面主要是铺铜接电源或地,很少会放贴片元件,这样为防止在回流焊时漏锡,可以将过孔背面加绿油,问题也就解决了,在我接触过的服务器主板电源部分都是这么处理的反对:一般贴片元件可以彩用回流焊工艺或波峰焊工艺中的一种,波峰焊要求焊盘密度不宜太高,焊盘太密容易造成连锡短路,贴片IC脚都比较密,采用回流焊则是

首选方案.而插装元件则只能采用过波峰焊方式.关于波峰焊和回流焊在网上能找到不少介绍.搞PCB设计的工程师们请先了解一下这些生产工艺才知道如何去设计.Protel里面有Fanout规则,就是禁止把过孔打在焊盘上的。传统工艺禁止这么做,因为焊锡会流到过孔里面。现在有微过孔和塞孔两种工艺允许把过孔放到焊盘上,但非常昂贵,咨询一下PCB厂。最好不要打过孔在PAD上,容易引起虚焊。好好整理一下布局,一个小小的过孔的位置应该还是找的到的。不过,对于贴片元件,回流焊的时候,焊锡会通过过孔流走。所以慎用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G:
在设计PCB板时,有时因为板子面积的限制,或者走线比较复杂,会考虑将过孔打在贴片元件的焊盘上,一直以来 ...

只知道容易造成虚焊,减小焊盘的强度,没关注这么细过!

不过,对于DIY的手工焊接来说,这都不是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3D封装也是你自己画的么?

大部分自己画的,还有一些网上下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羡慕 。。。楼主。。。能否搞个 实用的 东东 ?

请问:楼主 是否 可以 重新布局 布 ...

PIX你拿来飞直机啊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啊,,只不过是 装得 APM for PX4 软件 而已。

可是呢,现在 Px4 不热,倒是 Pix ...

F4成本太高了...搞不动

网友M:
画这么多LED估计没大有什么价值,一个电源指示,一个可编程LED就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画这么多LED估计没大有什么价值,一个电源指示,一个可编程LED就够了

可以玩儿流水灯啊

网友N:
亲 焊盘上打孔,你涂上的 锡膏 一烤不就漏了吗?

网友M:
引用 网友B:
羡慕 。。。楼主。。。能否搞个 实用的 东东 ?

请问:楼主 是否 可以 重新布局 布 ...

请问一下这个原理图使用什么软件画的呢?真好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亲 焊盘上打孔,你涂上的 锡膏 一烤不就漏了吗?

亲,我是手焊...;P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请问一下这个原理图使用什么软件画的呢?真好看

eagle...免费的,老外都喜欢用这个...

网友M:
引用 楼主:
eagle...免费的,老外都喜欢用这个...

是这个网站吗?
ht和谐tp://web.cadsoft.de/和谐ftp/eagle/program/7.1/eagle-win-7.1.0.exe
说我没有权限发链接,只能这样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是这个网站吗?
ht和谐tp://web.cadsoft.de/和谐ftp/eagle/program/7.1/eagle-win-7.1.0.exe
说我没有权 ...

百度就行了,官网不记得

网友O:
什么软件画的?

网友P(2015-06-22):
引用 楼主:
方便啊,空间又够

贴片元件的焊盘上打孔在批量生产时容易造成虚焊。通常情况是不允许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贴片元件的焊盘上打孔在批量生产时容易造成虚焊。通常情况是不允许的

还没出过问题

网友Q:
很不错的样子,有原理图,或者PCB文件吗

网友R(2017-05-01):
没有原理图吗楼主,我也想画一个跟你差不多的最小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