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请教一个震荡电路共基放大与LC振荡电路连接的问题

楼主(2014-11-09):
为什么L1如果不采用抽头式的变压器的话L1C1回路的Q值会大大下降!!想了好久也想不出来,哪位大神帮我看看,多谢!其中有个条件是L1C1回路的阻抗比共基回路的阻抗大很多倍,这么说那共基电路输入阻抗对L1C1震荡电路应该影响很小才对啊,怎么反而影响很大。。

网友A:
L1C1回路的阻抗比共基回路的阻抗大很多倍,这么说来L1C1震荡电路阻抗对共基电路输入阻抗影响很应该小。这样说没错。反过来说就不对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1C1回路的阻抗比共基回路的阻抗大很多倍,这么说来L1C1震荡电路阻抗对共基电路输入阻抗影响很应该小。这样 ...

L1C1的阻抗往往比它(指共基输入阻抗)大很多倍,如果直接连接会使得L1C1的Q值大大下降,所以采用抽头式的连接方法,线圈L1类似一个自耦变压器,具有阻抗匹配的作用。这是书上的原话。
能不能帮我详细讲讲这么说的道理,万分感谢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L1C1的阻抗往往比它(指共基输入阻抗)大很多倍,如果直接连接会使得L1C1的Q值大大下降,所以采用抽头式的 ...

这就需要了解变压器的工作,无论是双圈变压器还是自耦变压器。
变压器不仅转换电压,同时也转换电流,更转换阻抗(这是变压器在其它场合往往被称为互感器的原因)。
理想变压器两侧电压比等于匝数比,电流比等于匝数反比,阻抗比等于匝数比的平方(证明见《电路分析》)。抽头到地匝数很少,所以从抽头看进去,阻抗很低(LC谐振回路阻抗乘匝数比的平方),所以书上说“具有阻抗匹配的作用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就需要了解变压器的工作,无论是双圈变压器还是自耦变压器。
变压器不仅转换电压,同时也转换电流,更 ...

恩,多谢回复,这点我知道。我现在的主要疑惑是直接连接(即不采用抽头的方式)的话,Q值会大大下降这句话,我的理解是既然Q值与L1CL回路的R值是成反比的,那么不管外部输入阻抗是多少,应该都是使R增大才对,那么Q值应该无论如何都要减小才对啊,怎么采用了抽头之后能够改善Q值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恩,多谢回复,这点我知道。我现在的主要疑惑是直接连接(即不采用抽头的方式)的话,Q值会大大下降这句 ...

“我的理解是既然Q值与L1CL回路的R值是成反比的,那么不管外部输入阻抗是多少,应该都是使R增大才对”
回去看看书,你所说情况,R是与LC串联还是并联?首帖图中共基极电路输入阻抗与LC是并联还是串联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我的理解是既然Q值与L1CL回路的R值是成反比的,那么不管外部输入阻抗是多少,应该都是使R增大才对”
回 ...

恩,明白了,没有很好理解谐振,多谢多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的理解是既然Q值与L1CL回路的R值是成反比的……错的,并联谐振的Q=R÷X。

恩,理解了,多谢前辈指导!

网友D:
万丈高楼平地起!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1C1回路的阻抗比共基回路的阻抗大很多倍,这么说来L1C1震荡电路阻抗对共基电路输入阻抗影响很应该小。这样 ...

打扰了,还想问您几个问题,困扰我很久了,并联谐振中电感的等效会带一个小电阻R1,1.什么时候这个电阻是可以忽略的??我看书上并联谐振有两种画法。一种是外部电阻R2 L  C三个并联,另一种是电感等效电阻R1 L串联然后与C并联,这两个Q值公式是不一样的。
2.如我之前帖子里面的图,如果L1有电阻的话,那么电路就变成 L1与R1串联再与 C1  R2 并联 那么结果不是会复杂很多么?

以上拜托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打扰了,还想问您几个问题,困扰我很久了,并联谐振中电感的等效会带一个小电阻R1,1.什么时候这个电阻是 ...

1.什么时候这个电阻是可以忽略的?
如果不存在你所说的“外部电阻R2”,此电阻R1不可忽略。仅仅是理想电感和理想电容并联,数学上会发散,无法计算(Q值无穷大)。

2.如我之前帖子里面的图……
与理想电感串联的电阻称R1,与理想电感并联的电阻称R2,R1和R2可以互相转化。详细内容,看《电工学》或《电路分析》有关部分,例如,秦曾煌主编《电工学 第六版》上册,125页开始。
实际上,无论电阻与并联谐振回路并联还是串联,电阻表示电路中转换成热的损耗。这损耗不仅是铜线的电阻,还包括其它损耗。

网友E:
1.“什么时候这个电阻是可以忽略”时时刻刻我们都在忽略着很多东西
2.“这两个Q值公式是不一样的”确实如此
3.“那么结果不是会复杂很多么”因此往往要做一些忽略

学习模电一定要从基本原理去理解领悟,chang老师k5等都指点不少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1.“什么时候这个电阻是可以忽略”时时刻刻我们都在忽略着很多东西
2.“这两个Q值公式是不一样的”确实如此 ...

恩,受教了,万分感谢,感觉自己一直没找到门道!!哎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什么时候这个电阻是可以忽略的?
如果不存在你所说的“外部电阻R2”,此电阻R1不可忽略。仅仅是理想电 ...

恩,万分感谢,感觉自己没有找到门道,所以老问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问题,多多包含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打扰了,还想问您几个问题,困扰我很久了,并联谐振中电感的等效会带一个小电阻R1,1.什么时候这个电阻是 ...

多谢多谢,努力学习中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恩,万分感谢,感觉自己没有找到门道,所以老问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问题,多多包含 ...

“没有技术含量的问题”当然可以问,而且应该问。真能提出有技术含量问题的,那已经是大师级人物了。

感觉不是你“没有找到门道”,而是“电路”这部分内容欠缺,好像没有学过似的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课程设置的问题,本坛里面,好像根本没有学过“电路”这部分的网友很多,从提的问题中就可以看出来。我说的“电路”,指从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戴文宁定理等等开始的那些内容。不仅是“电路”,相当一部分网友好像没有学过普通物理中电磁学那部分。
电子技术现在的发展是一日千里,但物理(电磁学)和电路这些基础,那是不可能改变的。

网友F:
这是并联阻抗变换,如果没用抽头,LC因并联阻抗太小,导致不能启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没有技术含量的问题”当然可以问,而且应该问。真能提出有技术含量问题的,那已经是大师级人物了。

感 ...

是是是,电路书只是不太认真的看了几遍,认认真真的去看书感觉看到的东西不太实际,然后就想直接看一些实际的东西,不懂的再去基础书上面找,所以现在很头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