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真遇到不能解释的问题了,值莫名其妙高人解答一下。。。

楼主(2014-11-09):
ni, ST, EMI, ck, se

官方库V3.5.0 的SetSysClockTo72函数

我在所在文件定义了全局变量

static __IO u32   hahah = 10;

SetSysClockTo72
{

     hahah = 108;
}

然后运行到启动代码的
                IMPORT  __main
                IMPORT  SystemInit
                LDR     R0, =SystemInit
                BLX     R0
                LDR     R0, =__main
                BX      R0  //运行到这个地方,那个hahah竟然又变成10了!!!帮忙解释。。。。。。
                ENDP

楼主:
接楼上:我主要是想把 StartUpCounter这个值读出来。把StartUpCounter复制给全局变量,然后进了main以后再处理
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72(void)
{
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= 0, HSEStatus = 0;

  /* SYSCLK, HCLK, PCLK2 and PCLK1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/* Enable HSE */
  RCC->CR |= ((uint32_t)RCC_CR_HSEON);

  /*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*/
  do
  {
    HSEStatus = RCC->CR & RCC_CR_HSERDY;
    StartUpCounter++;
  } while((HSEStatus == 0) && (StartUpCounter != HSE_STARTUP_TIMEOUT));

网友A:
嗯,SetSysClockTo72,或者说 SystemInit 是个特殊的函数。特殊性就是它在初始化代码里被调用。
初始化代码还有内存初始化的部分,会完成 static __IO u32   hahah = 10; 的赋值工作。

从楼主遇到的情况看, 应该是 SystemInit  在内存初始化的部分之前先被执行了。

网友B:
SetSysClockTo72在哪儿被调用的?是不是太靠前了,后面又重新赋值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etSysClockTo72在哪儿被调用的?是不是太靠前了,后面又重新赋值了。。。 ...

楼主位写的:官方库V3.5.0 的SetSysClockTo72函数:

就是启动代码里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etSysClockTo72在哪儿被调用的?是不是太靠前了,后面又重新赋值了。。。 ...

你头像不错 名字也不错。哪天给我也推荐一个头像

网友C:
3楼正解,现在理解某版在另一帖中的回复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头像不错 名字也不错。哪天给我也推荐一个头像

洋葱头啊,有很多,挑个自己喜欢的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,SetSysClockTo72,或者说 SystemInit 是个特殊的函数。特殊性就是它在初始化代码里被调用。
初始化代码 ...

对 不过内存初始化比较隐蔽啊
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73421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