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求教,为什么变量j和num可以不赋初始值

楼主(2014-11-09):
#include<reg52.h> //包含头文件,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,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

#define DataPort P0 //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
sbit LATCH1=P2^2;//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
sbit LATCH2=P2^3;//                 位锁存

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// 显示段码值0~F
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[]=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;//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,即位码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t); //函数声明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主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main()
{
unsigned char i=0,num;
unsigned int j;
while(1)
      {
           DataPort=dofly_WeiMa[i]; //取位码
       LATCH2=1;     //位锁存
       LATCH2=0;

       DataPort=dofly_DuanMa[num+i]; //取显示数据,段码
       LATCH1=1;     //段锁存
       LATCH1=0;

           Delay(200); // 扫描间隙延时,时间太长会闪烁,太短会造成重影
           i++;j++;
           if(8==i)    //检测8位扫描完全结束?如扫描完成则从第一个开始再次扫描8位
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if(j==500)  //检测当前数值显示了一小段时间后,需要显示的数值加1,实现数据显示的变化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9)
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延时函数,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,无返回值
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,其值的范围是
0~65535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t)
{
while(--t);
}

网友A:
安全起见,最好赋值,不过不赋值也不影响。            一些标准上是要求一定要赋值的,主要是为安全起见。

网友B:
  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9)
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}
这里有赋值,即使之前没有赋值,里面是随机数(有些编译器会初始化为0),在一段时间后数值也会变成回到正轨。

倒是判断条件 if(8==i)不妥,学了前人半步,丢了半步。需要改成if(8<=i),个中差异,自己理解。

网友C:
不是最好要赋值,而是一定要赋值。养成良好的编码习惯,不然出问题的时候会调试到你发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