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STM32F103+ATT7022EU,读不到电压、电流、频率

楼主(2014-11-09):
各位大侠,我用STM32F103读取ATT7022E,只读各相电压、电流、频率,为何只能偶尔读取到(10次能读取到1次,显示各相电压为250多V,频率为50Hz);串口调试助手显示的内容也不稳定,有时某些寄存器内容正确,有时又不正确,重启后下一次又正确了。
请用过ATT7022E的朋友帮我看看代码,到底问题出在哪里?
按照《ATT7022EU应用笔记》中的描述,我检查了VCC、AVCC、VDD、REFCAP、RESET、IRQ引脚的电平,全部正常,说明芯片工作正常。
做项目,结尾阶段,最后卡在这里了,急啊!
请用过ATT7022E的朋友帮忙,万分感谢!

ATT7022E.h内容如下:

#ifndef _ATT7022EU_H_
#define _ATT7022EU_H_

#define RST_Port        GPIOE        //ATT7022EU与STM32连接用的RST引脚定义
#define CS_Port                GPIOA        //ATT7022EU与STM32连接用的CS引脚定义(STM32输出数据至ATT7022EU)
#define SCL_Port        GPIOA        //ATT7022EU与STM32连接用的SCL引脚定义(STM32输出数据至ATT7022EU)
#define DATA_Port        GPIOA        //ATT7022EU与STM32连接用的DATA引脚定义(STM32输出数据至ATT7022EU)
#define DIN_Port        GPIOA        //ATT7022EU与STM32连接用的DIN引脚定义(ATT7022EU输出数据至STM32)

#define RST_Pin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2        //ATT7022EU与STM32连接用的RST引脚定义
#define CS_Pin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4        //ATT7022EU与STM32连接用的CS引脚定义(STM32输出数据至ATT7022EU)
#define SCL_Pin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5        //ATT7022EU与STM32连接用的SCL引脚定义(STM32输出数据至ATT7022EU)
#define DATA_Pin        GPIO_Pin_7        //ATT7022EU与STM32连接用的DATA引脚定义(STM32输出数据至ATT7022EU)
#define DIN_Pin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6        //ATT7022EU与STM32连接用的DIN引脚定义(ATT7022EU输出数据至STM32)

#define Set_C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 (CS_Port, CS_Pin)
#define Clr_C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 (CS_Port, CS_Pin)
#define Rev_C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WriteBit(CS_Port, CS_Pin, (BitAction)(1 - GPIO_ReadOutputDataBit(CS_Port, CS_Pin)))

#define Set_SC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 (SCL_Port, SCL_Pin)
#define Clr_SC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 (SCL_Port, SCL_Pin)
#define Rev_SC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WriteBit(SCL_Port, SCL_Pin, (BitAction)(1 - GPIO_ReadOutputDataBit(SCL_Port, SCL_Pin)))

#define Set_DATA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 (DATA_Port, DATA_Pin)
#define Clr_DATA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 (DATA_Port, DATA_Pin)
#define Rev_DATA                GPIO_WriteBit(DATA_Port, DATA_Pin, (BitAction)(1 - GPIO_ReadOutputDataBit(DATA_Port, DATA_Pin)))

#define Set_RS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 (RST_Port, RST_Pin)
#define Clr_RS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 (RST_Port, RST_Pin)
#define Rev_RS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WriteBit(RST_Port, LED54_Pin, (BitAction)(1 - GPIO_ReadOutputDataBit(RST_Port, RST_Pin)))

#define Rd_MIS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adInputDataBit(DIN_Port, DIN_Pin)==1

#define r_Pfla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3D  //功率方向
#define R_Sfla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2C  //状态寄存器

#define r_P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1
#define r_P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2
#define r_P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3
#define r_P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4        //有功功率

#define r_Q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5
#define r_Q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6
#define r_Q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7
#define r_Q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8        //无功功率

#define r_S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9
#define r_S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A
#define r_S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B
#define r_S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C        //视在功率

#define r_UaRm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D
#define r_UbRm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E
#define r_UcRm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F
#define r_UtRm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2B        //电压有效值

#define r_IaRm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0
#define r_IbRm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1
#define r_IcRm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2
#define r_ItRm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3  //电流有效值

#define r_Pf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4
#define r_Pf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5
#define r_Pf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6
#define r_Pf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7        //功率因数

#define r_Fre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C        //线网频率

#define r_Ep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E
#define r_Ep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F
#define r_Ep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20
#define r_Ep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21        //累加型有功电能

#define r_Eq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22
#define r_Eq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23
#define r_Eq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24
#define r_Eq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25        //累加型无功电能

#define r_Epa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31
#define r_Epb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32
#define r_Epc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33
#define r_Ept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34        //清零型有功电能

#define r_Eqa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35
#define r_Eqb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36
#define r_Eqc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37
#define r_Eqt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38        //清零型无功电能

#define HFcons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A0        //高频输出参数

#define UAD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BF        //电压通道增益

#define Ugain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9B
#define Ugain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9C
#define Ugain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9D        //分相电压校准

#define Igain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A
#define Igain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B
#define Igain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C        //分相电压校准

#define Pgain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5        //B相有功功率增益

// // #define V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190        //电压通道采样电压
// // #define V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3        //电流通道采样电压
// // #define U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0                //额定电压
// // #define 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.15        //额定电流

// // #define Meter_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163        //ATT7022E常数

// // //#define Meter_HFConst        ((2.592*1E10*Meter_G*Meter_G*Vu*Vi)/(In*Un*Meter_Ec))

// // #define Meter_HFConst                ((2.592*pow(10,10)*Meter_G*Meter_G*Vu*Vi)/(In*Un*Meter_Ec))

// // #define Meter_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.592*pow(10,10)/(Meter_HFConst*Meter_Ec*pow(2,23)))

// // u16 Meter_Ec = 32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表常数,默认值为3200,应该根据实际测量误差更改!!!

typedef struc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只需要读电压、电流和频率,其它暂不需要
{
// //         u32 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有功功率
// //         float Rp;
// //         u32 Q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无功功率
// //         float Rq;
// //         u32 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视在功率
// //         float Rs;
        u32 URm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压有效值
        float Rurms;
        u32 IRm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流有效值
        float Rirms;
// //         u32 P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功率因数
// //         float Rpf;
        u32 Freq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线网频率
        float Rfreq;
}DataTypeDef;

DataTypeDef ADataTypeDef,BDataTypeDef,CDataTypeDef,TDataTypeDef;

float PhaseA_I_Amp_Factor = 1.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相电流放大倍数,默认值为1.0,应该根据实际测量误差更改!!!
float PhaseB_I_Amp_Factor = 1.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B相电流放大倍数,默认值为1.0,应该根据实际测量误差更改!!!
float PhaseC_I_Amp_Factor = 1.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相电流放大倍数,默认值为1.0,应该根据实际测量误差更改!!!
float PhaseT_I_Amp_Factor = 1.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相电流放大倍数,默认值为1.0,应该根据实际测量误差更改!!!
float PhaseA_V_Amp_Factor = 1.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相电压放大倍数,默认值为1.0,应该根据实际测量误差更改!!!
float PhaseB_V_Amp_Factor = 1.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B相电压放大倍数,默认值为1.0,应该根据实际测量误差更改!!!
float PhaseC_V_Amp_Factor = 1.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相电压放大倍数,默认值为1.0,应该根据实际测量误差更改!!!
float PhaseT_V_Amp_Factor = 1.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相电压放大倍数,默认值为1.0,应该根据实际测量误差更改!!!

void delay_us1(u16 time);
u32 SPI_ATT_Read(u8 data);             //  SIG --> Sflag.7
void SPI_ATT_Write(u8 com_add,u32 data2);//  0xD3,0x000000 可进行软件复位
void ATT7022_Init(void);
void ATT_Adjust(void);
void ATT_Test(void);
void Read_ATT_AData(void);
void Read_ATT_BData(void);
void Read_ATT_CData(void);
void Read_ATT_TData(void);

void Output_ATT(DataTypeDef output);
void Read_ATT_TestData(void);

void Task_Monitor(void *pdata);

extern char *itoa(int value, char *string, int radix);

#endif

楼主:
接上面

ATT7022E.c内容如下:

#include "ATT7022E.h"

//7022初始化
void ATT7022_Init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CS_Pin|SCL_Pin|DATA_Pin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   //复用推挽输出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RST_Pin;
        GPIO_Init(GPIOE,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Clr_SCL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DIN_Pin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   //浮空输入
        GPIO_Init(DIN_Port,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/硬件复位
        Clr_RST;
        delay_us1(50);
        Set_RST;
        delay_us1(600);

}

/*校表函数*/
void ATT_Adjust(void)
{
        u32 read1=0x55;

        SPI_ATT_Write(0xC3, 0x000000);                //清校表数据
        SPI_ATT_Write(0xC9, 0x00005A);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校准数据写
        SPI_ATT_Write(0x01, 0xB9F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填写模式配置寄存器
        SPI_ATT_Write(0x03, 0xF80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填写EMU单元配置寄存器
        SPI_ATT_Write(0x31, 0x3437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填写模拟模块使能寄存器
        SPI_ATT_Write(0x02, 0x01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压通道增益为2,其余各路ADC增益均为1
        SPI_ATT_Write(0x6D, 0xFF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SPI_ATT_Write(0x6E, 0x0DB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SPI_ATT_Write(0x6F, 0xD1DA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SPI_ATT_Write(UADC, 0x000000);                //电压通道增益为1
//        SPI_ATT_Write(HFconst, 0x00016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高频输出参数为1511
//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   分相电压电流校准参数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        SPI_ATT_Write(UgainA, 0x000000);
//        SPI_ATT_Write(UgainB, 0x000000);
//        SPI_ATT_Write(UgainC, 0x8172F5);                //8483573
  SPI_ATT_Write(0xC9, 0x00000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校准数据写
  SPI_ATT_Write(0xC6, 0x00005A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校表数据读出使能
  read1=SPI_ATT_Read(0x00);
  printf("\r\nIn 0xC6 with 0x5A: 0x00 is %x !\r\n",read1);        //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看,读到的值有时是5555,有时又是aaaa,为什么?
        printf("It should be 0x00AAAA !\r\n");
  read1=0x55;
  read1=SPI_ATT_Read(0x01);
  printf("\r\nModeCfg is %x !\r\n",read1);        //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看,读到的值有时是7c02,有时又是89aa,为什么?
        printf("It should be 0xB9FE !\r\n");
  read1=0x55;
  read1=SPI_ATT_Read(0x03);
  printf("\r\nEMUCfg is %x !\r\n",read1);        //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看,读到的值是f804,这个值读对了,为什么其它寄存器会读错?
        printf("It should be 0xF804 !\r\n");
  read1=0x55;
  read1=SPI_ATT_Read(0x31);
  printf("\r\nModuleCfg is %x !\r\n",read1);        //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看,读到的值有时是0,有时又是3527,为什么?
        printf("It should be 0x3437 !\r\n");
  read1=0x55;
  SPI_ATT_Write(0xC6, 0x00000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量数据读出使能
  read1=SPI_ATT_Read(0x00);
  printf("\r\nIn 0xC6 without 0x5A: 0x00 is %x !\r\n",read1);                //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看,读到的值有时是aaaa,有时又是7122a0,为什么?
        printf("We are using ATT7022EU, so it should be 0x7122A0/0x705200 !\r\n");
}

/*试验函数(为了避免main中太多代码而设)*/
void ATT_Test(void)
{
  u32 read=0x55;
  read=SPI_ATT_Read(0x00);
  printf("\r\nDevice ID is %x !\r\n",read);
        printf("ATT7022EU's device ID should be 0x7122A0 !\r\n");
  read=0x55;
  printf("\r\nReading A...\r\n");
  Read_ATT_AData();
  delay_ms(1000);
  delay_ms(1000);
  delay_ms(1000);
  printf("\r\nReading B...\r\n");
  Read_ATT_BData();
  delay_ms(1000);
  delay_ms(1000);
  delay_ms(1000);
  printf("\r\nReading C...\r\n");
  Read_ATT_CData();
  delay_ms(1000);
  delay_ms(1000);
  delay_ms(1000);
//        printf("\r\nReading T...\r\n");
//        Read_ATT_TData();
}

/*SPI读操作*/
u32 SPI_ATT_Read(u8 data)
{
  u8 i;
  u32 temp=0;
  Set_CS;
  Clr_SCL;
  Clr_CS;                //片选为低,开始操作
  for(i=0;i<8;i++)
  {
    Set_SCL;
    delay_us1(50);
    if(data&0x80)
      Set_DATA;
    else
      Clr_DATA;
    delay_us1(3);                //稳定数据
    Clr_SCL;
    delay_us1(50);
    data<<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左移数据
  }
  delay_us1(3);                //稳定数据
  for(i=0;i<24;i++)
  {
    temp<<=1;
    Set_SCL;
    delay_us1(50);
    if(Rd_MISO)
    temp|=0x01;
    Clr_SCL;
    delay_us1(50);
  }
  Set_CS;
  return (temp);
}

/*SPI写操作*/
void SPI_ATT_Write(u8 com_add,u32 data2)
{
  u8 i,data1;
  data1=0x80|com_add;
  Set_CS;
  Clr_SCL;
  Clr_C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片选为低,开始操作
  for(i=0;i<8;i++)
  {
    Set_SCL;
    delay_us1(50);
    if(data1&0x80)
      Set_DATA;
    else
      Clr_DATA;
    delay_us1(3);
    Clr_SCL;
    delay_us1(50);
    data1<<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左移数据
  }
  for(i=0;i<24;i++)
  {
    Set_SCL;
    delay_us1(50);
    if(data2&0x00800000)
      Set_DATA;
    else
      Clr_DATA;
    delay_us1(3);
    Clr_SCL;
    delay_us1(50);
    data2<<=1;
  }
  Set_CS;
}

//以下为各相常用数据读取,暂时只需读取电压、电流、频率
void Read_ATT_AData(void)
{
// //   ADataTypeDef.P=SPI_ATT_Read(r_Pa);
// //   ADataTypeDef.Q=SPI_ATT_Read(r_Qa);
// //   ADataTypeDef.S=SPI_ATT_Read(r_Sa);
  ADataTypeDef.URms=SPI_ATT_Read(r_UaRms);
  ADataTypeDef.IRms=SPI_ATT_Read(r_IaRms);
// //   ADataTypeDef.Pf=SPI_ATT_Read(r_Pfa);
// //   ADataTypeDef.Freq=SPI_ATT_Read(r_Freq);
  ADataTypeDef.Rurms=ADataTypeDef.URms/8192.0*PhaseA_V_Amp_Factor;   //   2^10/2^23
  ADataTypeDef.Rirms=ADataTypeDef.IRms/8192.0*PhaseA_I_Amp_Factor;
// //   if(ADataTypeDef.Pf>0x800000)
// //   {
// //     ADataTypeDef.Rpf=0x1000000-ADataTypeDef.Pf;
// //     ADataTypeDef.Rpf=-((ADataTypeDef.Rpf/8388608.0)-((ADataTypeDef.Rpf/8388608.0)*PhaseA.Ph_compensation));
// //   }
// //   else
// //     ADataTypeDef.Rpf=(ADataTypeDef.Pf/8388608.0)-((ADataTypeDef.Pf/8388608.0)*PhaseA.Ph_compensation);
// //   ADataTypeDef.Rfreq=ADataTypeDef.Freq/8192.0;

//  Lcd_Clr();
//  sprintf(disp0,"A phase:");
//  Lcd_Puts(7,0,disp0);
//  Output_ATT(ADataTypeDef);
}

void Read_ATT_BData(void)
{
// //   BDataTypeDef.P=SPI_ATT_Read(r_Pb);
// //   BDataTypeDef.Q=SPI_ATT_Read(r_Qb);
// //   BDataTypeDef.S=SPI_ATT_Read(r_Sb);
  BDataTypeDef.URms=SPI_ATT_Read(r_UbRms);
  BDataTypeDef.IRms=SPI_ATT_Read(r_IbRms);
// //   BDataTypeDef.Pf=SPI_ATT_Read(r_Pfb);
// //   BDataTypeDef.Freq=SPI_ATT_Read(r_Freq);
// //   if(BDataTypeDef.P>0x800000)
// //   {
// //     BDataTypeDef.Rp=0x1000000-BDataTypeDef.P;
// //     BDataTypeDef.Rp=-((BDataTypeDef.Rp*Meter_K*fabs(PhaseB.I_Amp_Factor)*fabs(PhaseB.V_Amp_Factor))\
// //       -((BDataTypeDef.Rp*Meter_K*fabs(PhaseB.I_Amp_Factor)*fabs(PhaseB.V_Amp_Factor))*PhaseB.P_Gain_compensation));                //2^15/2^23
// //   }
// //   else
// //     BDataTypeDef.Rp=(BDataTypeDef.P*Meter_K*fabs(PhaseB.I_Amp_Factor)*fabs(PhaseB.V_Amp_Factor))\
// //       -((BDataTypeDef.P*Meter_K*fabs(PhaseB.I_Amp_Factor)*fabs(PhaseB.V_Amp_Factor))*PhaseB.P_Gain_compensation);
// //   if(BDataTypeDef.Q>0x800000)
// //   {
// //     BDataTypeDef.Rq=0x1000000-BDataTypeDef.Q;
// //     BDataTypeDef.Rq=-((BDataTypeDef.Rq*Meter_K*fabs(PhaseB.I_Amp_Factor)*fabs(PhaseB.V_Amp_Factor))\
// //       -((BDataTypeDef.Rq*Meter_K*fabs(PhaseB.I_Amp_Factor)*fabs(PhaseB.V_Amp_Factor))*PhaseB.P_Gain_compensation));
// //   }
// //   else
// //     BDataTypeDef.Rq=(BDataTypeDef.Q*Meter_K*fabs(PhaseB.I_Amp_Factor)*fabs(PhaseB.V_Amp_Factor))\
// //       -((BDataTypeDef.Q*Meter_K*fabs(PhaseB.I_Amp_Factor)*fabs(PhaseB.V_Amp_Factor))*PhaseB.P_Gain_compensation);
// //   BDataTypeDef.Rs=BDataTypeDef.S/256.0;
  BDataTypeDef.Rurms=BDataTypeDef.URms/8192.0*PhaseB_V_Amp_Factor;   //   2^10/2^23
  BDataTypeDef.Rirms=BDataTypeDef.IRms/8192.0*PhaseB_I_Amp_Factor;
// //   if(BDataTypeDef.Pf>0x800000)
// //   {
// //     BDataTypeDef.Rpf=0x1000000-BDataTypeDef.Pf;
// //     BDataTypeDef.Rpf=-((BDataTypeDef.Rpf/8388608.0)-((BDataTypeDef.Rpf/8388608.0)*PhaseB.Ph_compensation));
// //   }
// //   else
// //     BDataTypeDef.Rpf=(BDataTypeDef.Pf/8388608.0)-((BDataTypeDef.Pf/8388608.0)*PhaseB.Ph_compensation);
// //   BDataTypeDef.Rfreq=BDataTypeDef.Freq/8192.0;

//  Lcd_Clr();
//  sprintf(disp0,"B phase:");
//  Lcd_Puts(7,0,disp0);
//  Output_ATT(BDataTypeDef);
}

void Read_ATT_CData(void)
{
// //   CDataTypeDef.P=SPI_ATT_Read(r_Pc);
// //   CDataTypeDef.Q=SPI_ATT_Read(r_Qc);
// //   CDataTypeDef.S=SPI_ATT_Read(r_Sc);
  CDataTypeDef.URms=SPI_ATT_Read(r_UcRms);
  CDataTypeDef.IRms=SPI_ATT_Read(r_IcRms);
// //   CDataTypeDef.Pf=SPI_ATT_Read(r_Pfc);
// //   CDataTypeDef.Freq=SPI_ATT_Read(r_Freq);
// //   if(CDataTypeDef.P>0x800000)
// //   {
// //     CDataTypeDef.Rp=0x1000000-CDataTypeDef.P;
// //     CDataTypeDef.Rp=-((CDataTypeDef.Rp*Meter_K*fabs(PhaseC.I_Amp_Factor)*fabs(PhaseC.V_Amp_Factor))\
// //       -((CDataTypeDef.Rp*Meter_K*fabs(PhaseC.I_Amp_Factor)*fabs(PhaseC.V_Amp_Factor))*PhaseC.P_Gain_compensation));    //2^15/2^23
// //   }
// //   else
// //     CDataTypeDef.Rp=(CDataTypeDef.P*Meter_K*fabs(PhaseC.I_Amp_Factor)*fabs(PhaseC.V_Amp_Factor))\
// //       -((CDataTypeDef.P*Meter_K*fabs(PhaseC.I_Amp_Factor)*fabs(PhaseC.V_Amp_Factor))*PhaseC.P_Gain_compensation);
// //   if(CDataTypeDef.Q>0x800000)
// //   {
// //     CDataTypeDef.Rq=0x1000000-CDataTypeDef.Q;
// //     CDataTypeDef.Rq=-((CDataTypeDef.Rq*Meter_K*fabs(PhaseC.I_Amp_Factor)*fabs(PhaseC.V_Amp_Factor))\
// //       -((CDataTypeDef.Rq*Meter_K*fabs(PhaseC.I_Amp_Factor)*fabs(PhaseC.V_Amp_Factor))*PhaseC.P_Gain_compensation));
// //   }
// //   else
// //     CDataTypeDef.Rq=(CDataTypeDef.Q*Meter_K*fabs(PhaseC.I_Amp_Factor)*fabs(PhaseC.V_Amp_Factor))\
// //       -((CDataTypeDef.Q*Meter_K*fabs(PhaseC.I_Amp_Factor)*fabs(PhaseC.V_Amp_Factor))*PhaseC.P_Gain_compensation);
// //   CDataTypeDef.Rs=CDataTypeDef.S/256.0;
  CDataTypeDef.Rurms=CDataTypeDef.URms/8192.0*PhaseC_V_Amp_Factor;   //   2^10/2^23
  CDataTypeDef.Rirms=CDataTypeDef.IRms/8192.0*PhaseC_I_Amp_Factor;
// //   if(CDataTypeDef.Pf>0x800000)
// //   {
// //     CDataTypeDef.Rpf=0x1000000-CDataTypeDef.Pf;
// //     CDataTypeDef.Rpf=-((CDataTypeDef.Rpf/8388608.0)-((CDataTypeDef.Rpf/8388608.0)*PhaseC.Ph_compensation));
// //   }
// //   else
// //     CDataTypeDef.Rpf=(CDataTypeDef.Pf/8388608.0)-((CDataTypeDef.Pf/8388608.0)*PhaseC.Ph_compensation);
// //   CDataTypeDef.Rfreq=CDataTypeDef.Freq/8192.0;

//  Lcd_Clr();
//  sprintf(disp0,"C phase:");
//  Lcd_Puts(7,0,disp0);
//  Output_ATT(CDataTypeDef);
}

void Read_ATT_TData(void)
{
// //   TDataTypeDef.P=SPI_ATT_Read(r_Pt);
// //   TDataTypeDef.Q=SPI_ATT_Read(r_Qt);
// //   TDataTypeDef.S=SPI_ATT_Read(r_St);
  TDataTypeDef.URms=SPI_ATT_Read(r_UtRms);
  TDataTypeDef.IRms=SPI_ATT_Read(r_ItRms);
// //   TDataTypeDef.Pf=SPI_ATT_Read(r_Pft);
  TDataTypeDef.Freq=SPI_ATT_Read(r_Freq);
// //   if(TDataTypeDef.P>0x800000)
// //   {
// //           TDataTypeDef.Rp=0x1000000-TDataTypeDef.P;
// //           TDataTypeDef.Rp=-(TDataTypeDef.Rp/64.0);    //2^17/2^23
// //   }
// //   else
// //           TDataTypeDef.Rp=TDataTypeDef.P/64.0;
// //   if(TDataTypeDef.Q>0x800000)
// //   {
// //           TDataTypeDef.Rq=0x1000000-TDataTypeDef.Q;
// //           TDataTypeDef.Rq=-(TDataTypeDef.Rq/64.0);
// //   }
// //   else
// //           TDataTypeDef.Rq=TDataTypeDef.Q/64.0;
// //   TDataTypeDef.Rs=TDataTypeDef.S/64.0;
  TDataTypeDef.Rurms=TDataTypeDef.URms/8192.0*PhaseT_V_Amp_Factor;   //2^10/2^23
  TDataTypeDef.Rirms=TDataTypeDef.IRms/8192.0*PhaseT_I_Amp_Factor;
// //   if(TDataTypeDef.Pf>0x800000)
// //   {
// //           TDataTypeDef.Rpf=0x1000000-TDataTypeDef.Pf;
// //           TDataTypeDef.Rpf=-(TDataTypeDef.Rpf/8388608.0);
// //   }
// //   else
// //           TDataTypeDef.Rpf=TDataTypeDef.Pf/8388608.0;
  TDataTypeDef.Rfreq=TDataTypeDef.Freq/8192.0;

// //   Output_ATT(TDataTypeDef);
}

楼主:
接上面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Task_Monitor
** Descriptions:       UCOS任务
** input parameters:   void *pdata
** output parameters: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ask_Monitor(void *pdata)
{
        ......                //无关代码省略了

        char  AURms_chars[] = {0,0,0,0,0,0,0};
        char  BURms_chars[] = {0,0,0,0,0,0,0};
        char  CURms_chars[] = {0,0,0,0,0,0,0};
        char  TURms_chars[] = {0,0,0,0,0,0,0};
        char  AIRms_chars[] = {0,0,0,0,0,0};
        char  BIRms_chars[] = {0,0,0,0,0,0};
        char  CIRms_chars[] = {0,0,0,0,0,0};
        char  TIRms_chars[] = {0,0,0,0,0,0};
        char  Freq_chars[] = {0,0,0,0,0,0};

        //初始化ATT7022EU
        printf("\r\nInitializing ATT7022EU...\r\n");
        ATT7022_Init();
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printf("\r\nATT7022EU initializing Finished!\r\n");

        printf("\r\nAdjusting ATT7022EU...\r\n");
        ATT_Adjust();
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printf("\r\nATT7022EU Adjusting Finished!\r\n");

        //ATT_Test();
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//每1秒钟读取一次ATT7022EU,更新显示一次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ad_ATT_AData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ATT7022EU的数据
                Read_ATT_BData();
                Read_ATT_CData();
                Read_ATT_TData();
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AURms_chars,"%3.2f",(float)(ADataTypeDef.Rurms));                //float转char[]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BURms_chars,"%3.2f",(float)(BDataTypeDef.Rurms))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CURms_chars,"%3.2f",(float)(CDataTypeDef.Rurms))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TURms_chars,"%3.2f",(float)(TDataTypeDef.Rurms))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AIRms_chars,"%2.2f",(float)(ADataTypeDef.Rirms))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BIRms_chars,"%2.2f",(float)(BDataTypeDef.Rirms))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CIRms_chars,"%2.2f",(float)(CDataTypeDef.Rirms))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TIRms_chars,"%2.2f",(float)(TDataTypeDef.Rirms))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Freq_chars,"%2.2f",(float)(TDataTypeDef.Rfreq));

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Textelse[10],AURms_chars);        //显示从ATT7022读取到的值,为什么读不到数值?(10次能读取到1次,显示各相电压为250多V,频率为50Hz)
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Textelse[11],BURms_chars);        //显示从ATT7022读取到的值,为什么读不到数值?(10次能读取到1次,显示各相电压为250多V,频率为50Hz)
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Textelse[12],CURms_chars);        //显示从ATT7022读取到的值,为什么读不到数值?(10次能读取到1次,显示各相电压为250多V,频率为50Hz)
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Textelse[13],TURms_chars);        //显示从ATT7022读取到的值,为什么读不到数值?(10次能读取到1次,显示各相电压为250多V,频率为50Hz)
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Textelse[17],AIRms_chars);        //显示从ATT7022读取到的值,为什么读不到数值?(10次能读取到1次,显示各相电压为250多V,频率为50Hz)
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Textelse[18],BIRms_chars);        //显示从ATT7022读取到的值,为什么读不到数值?(10次能读取到1次,显示各相电压为250多V,频率为50Hz)
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Textelse[19],CIRms_chars);        //显示从ATT7022读取到的值,为什么读不到数值?(10次能读取到1次,显示各相电压为250多V,频率为50Hz)
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Textelse[20],TIRms_chars);        //显示从ATT7022读取到的值,为什么读不到数值?(10次能读取到1次,显示各相电压为250多V,频率为50Hz)
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Textelse[22],Freq_chars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从ATT7022读取到的值,为什么读不到数值?(10次能读取到1次,显示各相电压为250多V,频率为50Hz)

                //根据从ATT7022读取到的值做出判断
                if(((float)(ADataTypeDef.Rurms) > 100.00) && ((float)(BDataTypeDef.Rurms) > 100.00) && ((float)(CDataTypeDef.Rurms) > 100.00)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.....//省略了无关代码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OSTimeDlyHMSM(0,0,1,0);        //每1秒钟刷新一次
        }
}

void Output_ATT(DataTypeDef output)
{
        printf("\r\n********************\r\n");
// //         printf("\r\nP = %x !\r\n",output.P);
// //         printf("\r\n    %f !\r\n",output.Rp);
// //         printf("\r\nQ = %x !\r\n",output.Q);
// //         printf("\r\n    %f !\r\n",output.Rq);
// //         printf("\r\nS = %x !\r\n",output.S);
// //         printf("\r\n    %f !\r\n",output.Rs);
        printf("\r\nURms = %x !\r\n",output.URms);
        printf("\r\n       %f !\r\n",output.Rurms);
        printf("\r\nIRms = %x !\r\n",output.IRms);
        printf("\r\n       %f !\r\n",output.Rirms);
// //         printf("\r\nPf = %x !\r\n",output.Pf);
// //         printf("\r\n     %f !\r\n",output.Rpf);
        printf("\r\nFreq = %x !\r\n",output.Freq);
        printf("\r\n       %f !\r\n",output.Rfreq);
        printf("\r\n********************\r\n");
}

void delay_us1(u16 time)        //这个延时函数没问题吧?
{
   u16 i=0;
   while(time--)
   {
      i=10;  //自己定义
      while(i--);
   }
}

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如下:

第1次:

Initializing ATT7022EU...

ATT7022EU initializing Finished!

Adjusting ATT7022EU...

In 0xC6 with 0x5A: 0x00 is 5555 !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为什么读到的值是错误的?
It should be 0x00AAAA !

ModeCfg is 7c02 !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为什么读到的值是错误的?
It should be 0xB9FE !

EMUCfg is f804 !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为什么这个值读取正确?
It should be 0xF804 !

ModuleCfg is 0 !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为什么读到的值是错误的?
It should be 0x3437 !

In 0xC6 without 0x5A: 0x00 is aaaa !                //为什么读到的值是错误的?
We are using ATT7022EU, so it should be 0x7122A0/0x705200 !

ATT7022EU Adjusting Finished!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第2次:

Initializing ATT7022EU...

ATT7022EU initializing Finished!

Adjusting ATT7022EU...

In 0xC6 with 0x5A: 0x00 is aaaa !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为什么上一次读取错误,这次读到的值又是正确的?
It should be 0x00AAAA !

ModeCfg is 89aa !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为什么读到的值是错误的?
It should be 0xB9FE !

EMUCfg is f804 !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为什么这个值读取正确?
It should be 0xF804 !

ModuleCfg is 3527 !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为什么读到的值是错误的?
It should be 0x3437 !

In 0xC6 without 0x5A: 0x00 is 7122a0 !        //为什么上一次读取错误,这次读到的值又是正确的?
We are using ATT7022EU, so it should be 0x7122A0/0x705200 !

ATT7022EU Adjusting Finished!

网友A:
请问楼主大神项目做完了吗?我正在做这个项目,什么都不会,请问能否指导一下呢?谢谢!

网友B:
不大有耐心看这么长啊,有没有工程什么的,来个文件也好

网友A:
楼主你好,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各相数据读取函数,如void Read_ATT_AData(void)里面的运算是怎么得来的呢?各表示哪些参数呢?

网友C(2016-11-24):
引用 楼主:
接上面

ATT7022E.c内容如下:

还是弄个包吧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各相数据读取函数,如void Read_ATT_AData(void)里面的运算是怎么得来的呢?各 ...

运算都是根据芯片资料里面的公式计算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