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线圈磁感应问题

楼主(2014-11-09):
我现在想通过一个线圈产生较大的磁感应强度,请问线圈需要怎么绕制,有现成卖的嘛,对输入有什么要求。我这个磁感应线圈产生的磁场主要用于驱动UGN3503霍尔传感器,但是我就用简单的漆包线饶了10多圈接了4V电压,通过了20mA,放在霍尔传感器那里,一点反应没有,而我用磁铁接触霍尔传感器是有很强的反应的,所以我就相信线圈的磁感应强度不够,请问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,谢谢!

网友A:
加入铁芯,并且尽可能增加匝数。

网友B:
还要注意方向

网友C:
十多圈,20mA? 这磁场强度在0.1高斯量级比地磁还弱,能有反映才怪。(躺床上口算的可能稍有出入)。线圈增多到1000匝就有希望了。

网友C:
岁了,明天再说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岁了,明天再说

先别睡啊,那有什么办法呢,感激不尽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先别睡啊,那有什么办法呢,感激不尽!

我在2楼,zhuzhenqiu在4楼已经说过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先别睡啊,那有什么办法呢,感激不尽!

纯铁和杂铁的相对磁导率数百,要得到几千高斯的磁感应强度,原生磁场需要10高斯量级,因此除了加铁芯(一般为纯铁或再生杂铁),还需要将线圈增多100倍左右。如果采用硅钢片的话,增加10倍就够了。

网友D:
唔!…上物理课时看小人书了…

网友E:
自己做太费劲。
买个大的继电器或者断路器,把里面的线圈拆下来。省事又效果好

好主意!拆个触点损坏的旧继电器更便宜。

网友F:
电流增大才行,磁场与电流有关,可以加个铁芯。
10多圈接了4V电压,通过了20mA?
线圈电阻没那么大吧,你是不是限流了。

网友G:
电流太小了,,正如楼上说的还要加入铁芯,。我以前也做过这样的实验,就是在电流太小上出问题了。就没成功。

网友H:
为什么设计这样一个实验:绕线圈,加电流,测磁场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为什么设计这样一个实验:绕线圈,加电流,测磁场?

是这样的,我想做个线圈产生的磁通量能使霍尔线性传感器UGN3503的输出电压发生变化,但是现在传感器动都不动下,但是,用磁铁的话就很灵敏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这样的,我想做个线圈产生的磁通量能使霍尔线性传感器UGN3503的输出电压发生变化,但是现在传感器动都 ...

这与永磁材料的进步有关。
60年前,永磁材料产生的磁密远不如电磁铁,因此那时的收音机里面扬声器都是使用电磁铁。现在你还能找到用电磁铁的扬声器么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与永磁材料的进步有关。
60年前,永磁材料产生的磁密远不如电磁铁,因此那时的收音机里面扬声器都是使 ...

是指舌簧喇叭吗?记得舌簧喇叭的磁铁磁性就不太好,只给线圈起偏磁作用,相当于单端式晶体管放大器的静态电流。线圈流过音频电流后,改变磁路的强度,进而改变吸力推动纸盆振动,灵敏度还很高.就是频响太差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是指舌簧喇叭吗?记得舌簧喇叭的磁铁磁性就不太好,只给线圈起偏磁作用,相当于单端式晶体管放大器的静态 ...

不是指舌簧喇叭,是电子管收音机中的动圈式喇叭。
当时永久磁铁性能太差,无法满足动圈式喇叭气隙中磁通密度要求,只好用电磁铁。电磁铁的线圈兼作整流滤波的电感使用,正常工作时两端压降达数十伏。
后来出现了硬磁铁氧体,电子管收音机中动圈喇叭才改用硬磁铁氧体,磁铁的体积相当大,喇叭后面一个大屁股,俗称“外磁式”。

网友A:
上图是网上找到的一幅照片,是1938年德律风根产10寸动圈式扬声器。
图中当中即励磁线圈,左边可以看到励磁线圈引线焊片,右边一条黄色一条绿色线是音圈引线。

网友I:
驱动线性霍尔????没猜出来楼主要干嘛···

曾经试验过用线性霍尔测交流电流:
普通的EMI小磁环,开了个很窄的口,恰好放进霍尔传感器,磁环上绕了大概10圈,接入220V线路中,10W的负载。示波器测得的霍尔输出信号比较弱,可惜忘了幅度,记得只需要不太大的放大倍数。

网友J:
匝数几十匝够了,但电流要1A以上才能到1mT的级别

网友K:
引用 网友E:
自己做太费劲。
买个大的继电器或者断路器,把里面的线圈拆下来。省事又效果好 ...

好方法,继电器能产生较大的吸力,磁场强度应该比较大了。

网友L:
增加磁性材料,导磁糸数大的,用磁路定理来推算。H*L=N*I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