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用过DCDC MP2481和hv9961或者做过DCDC开发的进来帮忙看下

楼主(2014-11-09):
       小弟最近做了几个DC-DC电路,一个是用MP2481做升降压驱动五颗3W白光LED(3.2V一颗,600MA)输入电压12V-28V,可是在输入电压在22V左右就开始工作不正常SW脚输出波形变成了类似电流保护一样。
       第二个是用HV9961这个芯片做了个12V-60V降压电路驱动6颗3W白光LED(两串,设计电压一串300MA),遇到问题是在电压从11V往上升时电流一路升高,到14V左右,又出现类似保护一样电流变暗,电感啸叫。我原先用这个电路做了一串3W两颗灯的电路没问题,现在将灯珠数量增加就不行了。
哪位前辈帮忙分析分析

网友A:
每个型号芯片都有极限参数:
并!…增大电流!…
串!…需增大电压!…
这些、你应该知道吧?…
不知上述两款芯片手册数据。
你看着办吧!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