矩阵键盘扫描问题

楼主(2014-11-09):
各位大神,矩阵键盘扫描程序有点看不懂呢?谁能帮忙看看,帮忙解答。下面红色部分的看不懂呢。

#include<reg51.h>

#define GPIO_DIG P0
#define GPIO_KEY P1

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[17]={
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
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
//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A、b、C、d、E、F的显示码
unsigned char KeyValue;
//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
void Delay10ms();   //延时10ms
void KeyDown();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按键函数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main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主函数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void)
{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Down();
                GPIO_DIG=~DIG_CODE[KeyValue]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KeyDown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检测有按键按下并读取键值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Down(void)
{
        char a=0;
        GPIO_KEY=0x0f;          //#define GPIO_KEY P1
        if(GPIO_KEY!=0x0f)//读取按键是否按下
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//延时10ms进行消抖
                if(GPIO_KEY!=0x0f)//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测试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KEY=0X0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GPIO_KE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07):        KeyValue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0b):        KeyValue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0d): KeyValue=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0e):        KeyValue=3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测试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KEY=0XF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GPIO_KE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70):        KeyValue=KeyValue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b0):        KeyValue=KeyValue+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d0): KeyValue=KeyValue+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e0):        KeyValue=KeyValue+1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a<50)&&(GPIO_KEY!=0xf0))         //检测按键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Delay10ms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延时函数,延时10ms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10ms(void)   //误差 0us
{
    unsigned char a,b,c;
    for(c=1;c>0;c--)
        for(b=38;b>0;b--)
            for(a=130;a>0;a--);
}

楼主:
GPIO_KEY=0x0f;          //#define GPIO_KEY P1
        if(GPIO_KEY!=0x0f)//读取按键是否按下

这应该是说P1口先输出0xOF,然后判断P1口是否等于0x0F,判断时应该需要读入P1口的值,然后才能比较。那读的时候不是P1口为OxFF吗?

网友A:
当有按键按下的时候,P1口就不是原来赋给值了0x0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有按键按下的时候,P1口就不是原来赋给值了0x0f

不错,P1口不是原来赋给的值,但在判断是否等于OxOF前,需要读入P1口的值,读出来的值应该也不是自己期望的值吧,比如第一个按键按下,按理应该是P1=0x0E.为何读入的值不是0xFF?

网友B:
GPIO_KEY不就是P1吗

这个就是读输入,对应还有个读改写

看51的手册吧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GPIO_KEY=0x0f;          //#define GPIO_KEY P1
        if(GPIO_KEY!=0x0f)//读取按键是否按下

为什么是0XFF? P1自己会变化吗?

网友B:
这里按键是线与,不是线或

楼主:
在判断P1口是否跟0X0F相等时,需要先读取P1口的值,而P1口是准双向口,在读输入时会有一个先写1,将P1口的下管关掉,再去读P1口,主要不就读成0XFF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是0XFF? P1自己会变化吗?

在判断P1口是否跟0X0F相等时,需要先读取P1口的值,而P1口是准双向口,在读输入时会有一个先写1,将P1口的下管关掉,再去读P1口,这样不就读成0XFF了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在判断P1口是否跟0X0F相等时,需要先读取P1口的值,而P1口是准双向口,在读输入时会有一个先写1,将P1口 ...

关键是在矩阵键盘的应用中,在判断P1口是否跟0X0F相等时,读入前不用先写1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关键是在矩阵键盘的应用中,在判断P1口是否跟0X0F相等时,读入前不用先写1... ...

了解,那就是说这个先写1的操作也是编程实现的,不是作为输入时MCU自动先写1,再进行读操作。如果这样就理解了。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错,P1口不是原来赋给的值,但在判断是否等于OxOF前,需要读入P1口的值,读出来的值应该也不是自己期望 ...

你的P1口接的是键盘,读的值就是键盘的开关状态,逐行扫描的话,就不会有0XFF的显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