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art的波特率设置问题,他与时钟的关系是怎么计算的

楼主(2014-11-09):
我用的 是tm4c1233的芯片,我想问 如果我软件里面设置波特率位115200如:

UARTConfigSetExpClk(UART0_BASE,SysCtlClockGet(), 1152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(UART_CONFIG_WLEN_8 | UART_CONFIG_STOP_ONE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_CONFIG_PAR_NONE));(问题1,这个一个字符发送的是10位把?)

就是这样的格式(115200-N-8-1),那我的分配到uart上的时钟是多少呢,

目前我是这么配置的SysCtlClockSet(SYSCTL_SYSDIV_2_5 | SYSCTL_USE_OSC | SYSCTL_OSC_MAIN |SYSCTL_XTAL_12MHZ);问题2,我这个时钟是多少,怎么计算的,我的外接晶震是12M。

SysCtlClockSet(SYSCTL_SYSDIV_2_5 | SYSCTL_USE_PLL| SYSCTL_OSC_MAIN |SYSCTL_XTAL_12MHZ);问题3,这个配置出来的时钟是80M吗,问题4,还有那个锁相环出来都是400M吗?

问题4,那个波特率跟时钟之间是怎么算,按照我上面问题给出的例子?

问题5,能帮我简单的解释下这张图吗?

网友A:
好多问题~~
觉得楼主每天这么辛苦的摸索,不如找本中文的书看看。
推荐《TM4C123微处理器原理与实践》,应该对你会有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