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请教,头文件定义的联合体不能使用

楼主(2014-11-09):
感觉这是个很初级的问题,不知道为什么标准的头文件里定义的联合体根本不能使用。
比如我这样:
PSTR1CONbits_t.STR1A=1;

就会报“main.c:95: error: (285) no identifier in declaration” 这样的错误。
查了单片机的头文件p18lf46k22.h里明明是有PSTR1CONbits的定义,而且同是在p18lf46k22.h定义的PSTR1CON 直接用就一点问题都没有。

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?高手请指点

网友A:
PSTR1CONbits_t
一摸一样吗?
STR1A这一位有没有定义?

楼主:
// bitfield definitions
typedef union {
    struct {
        unsigned STR1A                  :1;
        unsigned STR1B                  :1;
        unsigned STR1C                  :1;
        unsigned STR1D                  :1;
        unsigned STR1SYNC               :1;
    };
    struct {
        unsigned STRA                   :1;
    };
    struct {
        unsign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1;
        unsigned STRB                   :1;
    };
    struct {
        unsign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2;
        unsigned STRC                   :1;
    };
    struct {
        unsign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3;
        unsigned STRD                   :1;
    };
    struct {
        unsign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4;
        unsigned STRSYNC                :1;
    };
} PSTR1CONbits_t;
extern volatile PSTR1CONbits_t PSTR1CONbits @ 0xFB9;
这是声明的地方。
后来发现PSTR1CONbits可以用了(就是把_t去掉)。
有谁知道最后一行是什么作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STR1CONbits_t
一摸一样吗?
STR1A这一位有没有定义?

STR1A有定义,不过这是单独的定义的。

extern volatile __bit                   STR1A               @ (((unsigned) &PSTR1CON)*8) + 0;

网友B:
LIB_BUILD定义了么?

网友C:
初级问题,PSTR1CONbits_t是一个类型
PSTR1CONbits这个才是变量

这个说法好像也有点问题。:D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IB_BUILD定义了么?

这个定义有什么用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初级问题,PSTR1CONbits_t是一个类型
PSTR1CONbits这个才是变量

哦,终于明白了。。。。学习了,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初级问题,PSTR1CONbits_t是一个类型
PSTR1CONbits这个才是变量

其实定义那个类型有什么用处呢,为什么不直接定义变量。

网友C:
这个就是位域结构体,MCHP的有些编译器不支持直接的位定义。

另外我之前说的有点不太对,那个PSTR1CONbits_t是一个名字或者代号,代替那个共用体类型。
最有一句就是定义外部变量

网友C:
俺也是初学者,以后多多交流。

网友D:
联合体不初级,

网友E:
PSTR1CONbits_t对应的是它定义的第一行中那个关键字typedef union 。

你知道typedef是干啥用的么?

楼主:
这没注意看前面用了TYPEDEF了,所以最后一行也没看懂。。。现在豁然开朗:lo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