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DATA FLASH

楼主:
本人目前使用N79e85j想用程式對某個data flash進行儲存值並讀回
但一直找不到範例 可否給小弟個方向

网友A(2014-11-10):
官网下载的例程中,应该是在四个里面了吧

网友B:
楼上是高手啊,应该第一个和第三个就是的。

网友B:
顺便问一下楼主,台湾省那边的嵌入式技术书咋样?推荐几本PDF扫描的给看看台湾省高手写的。

楼主:
目前使用NuTiny-N79E85J來做開發用
並用ISP_APproData 用DEBUG模式下去看MEMORY
但她都並未寫入正確資料所有資料都還是0XFF
目前還是找不出問題出在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