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STM32系列单片机的USB

楼主(2014-11-09):
看过几个STM32系列单片机开发板,上面都有讲到有USB开发的例程,在此想问问,STM32单片机上面的USB是否是能传输480M数据的USB接口,还是说是它这的只是串口转USB的虚拟USB接口?

网友A:
STM32系列单片机有很多是内部包含一个USB接口,但是想要支持480M的速度。在选型的时候就要选择带有支持High-speed的USB接口的单片机!具体信息可以到ST官网上去看一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M32系列单片机有很多是内部包含一个USB接口,但是想要支持480M的速度。在选型的时候就要选择带有支持High ...

想问问这个USB口是真正的USB口吗?还是说是个串口转USB的接口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想问问这个USB口是真正的USB口吗?还是说是个串口转USB的接口。

是个真正的USB接口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个真正的USB接口!

恩 ,是的;。

网友C:
那是真正的USB接口,这一点是无庸质疑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恩 ,是的;。

这USB速度最大能到多少?另外是不是在驱动里面是可以做成USB转串口的接口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USB速度最大能到多少?另外是不是在驱动里面是可以做成USB转串口的接口。 ...

1> 目前USB2.0接口低速1.5Mbps,全速12Mbps,高速480Mbps,若速度不够可以选择USB3.0的接口。
2> 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> 目前USB2.0接口低速1.5Mbps,全速12Mbps,高速480Mbps,若速度不够可以选择USB3.0的接口。
2> 可以 ...

知道USB3.0很强大,不过还没接触过。

网友D(2014-12-13):
建议楼主可以去看下ATMEL的SAMD21 或者SAM3  可作为对比。但是价格肯定会比ST的贵点。